EVC中CreateThread()函数问题

楼主(2009-02-08):
EVC中CreateThread()函数问题
写的MFC程序,很头疼:
void readprocess::OnRRead()
{
hThread=CreateThread(NULL,
0,
readprocess::ReceiveThread,
this,
0,
&ThreadID);
}
readprocess::ReceiveThread定义如下:
DWORD WINAPI readprocess::ReceiveThread(LPVOID lparam, readprocess* pDLG );
EVC编译报错:
error C2664: 'CreateThread'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3 from 'unsigned long (void *,class readprocess *)' to 'unsigned long (__cdecl *)(void *)'
None of the functions with this name in scope match the target type
void
long
convert
cannot
error

网友A:
DWORD WINAPI readprocess::ReceiveThread(LPVOID lparam, readprocess* pDLG );
在其前面加STATIC修饰就可以

网友B:
类的非静态成员函数是不能做为线程函数的。

网友C:
把这个去掉readprocess::,或则加一个static

网友D:
楼主既然在线程函数里传入了this参数就应该知道线程的函数里是不能有this指针的,所以线程的函数绝对不能是非静态的成员函数。
解决办法有三个
1.全局函数。
2.申明为静态函数。
3.申明为友元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