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数据读取

楼主:
由于现在要做一个支持SD卡的数码相框,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用FPGA实现SD卡中的图片数据的读取,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哈!

网友:
粗看起来这个问题很大,跟U盘厂商协商一下。

网友:
须要有以下知识:FAT文件系统,SD协议,(图片)文件格式

网友:
我觉得要想读取里面的信息 首先要知道SD卡的协议

网友:
然后了解图片在里面的是怎么存储的 这样才有可能存取里面的信息

网友A:
先搞定SD协议,现在大容量卡是2.0的协议,然后实现FAT文件系统,最后是图片文件的格式

网友:
先找SD的IP核,然后基于这个实现FAT系统,就可以读取文件数据了。如果还要负责显示,那就还要加图片格式,很多种的。

网友:
SD卡的容量不同可能会使用不同的文件系统如FAT16、FAT32、exFAT这些,那么SD卡的读取是不是要实现FAT16、FAT32、exFAT这些文件系统,还是实现其中一种就可以了呢?

网友:
不管它是FAT你、我、他,FAT文件系统在磁盘(介质)里的格式都有一定的兼容性,所以,用程序的话也只是增加个分支判断罢了。

网友:
FPGA支持将Code放到RAM的,先软件调通,再将bin文件烧到FPGA里,但是这样每次要下载FPGA代码,一掉电就完蛋,所以没有实际应用价值。如果你只是用FPGA来仿真芯片的话,你芯片ROM或外接NOR放代码实现没什么难度。

网友:
先理解SD协议把SD卡读到,再理解FAT文件格式,找到图片数据,再根据你图片格式把数据解析出来就行

网友:
把sd格式化成固定文件系统再做吧。。

网友:
SD卡是底层数据的通信是用SPI方式通信的~~

网友:
还有SD模式吧!

网友:
FPGA虽然也可以做成puf文件将代码烧到flash上,可是太浪费了!!!FPGA一般是用来做芯片验证的。
你的FPGA实现了什么芯片功能?这个跟FS系统的代码实现直接相关,要是脱离了这个谈实现就是镜花水月了。

网友:
思路决定胜败
引用 网友A:
先搞定SD协议,现在大容量卡是2.0的协议,然后实现FAT文件系统,最后是图片文件的格式

网友:
我正在试着用SD卡的SPI模式,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并把你们资料发点我,谢谢,QQ575251203

网友:
老大,我看这是09年的了,现在你应该会了,有什么资料吗?可以传给我不?谢了 QQ:443620924

网友:
我刚开始学,资料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