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下大家都用什么工具烧写nandflash!

楼主:
有个友善的板子,想不通过Norflash,直接用nandflash烧写软件刷写nboot,eboot,NK
1、可不可以实现呢?
2、用什么软件啊

网友:
DNW+ADS 程序
下载到内存,烧写到nand 只要10多秒吧。

网友:
如果不是ADS的程序,是NK.bin文件该怎么烧写呢?

网友:
eboot起来之后用DNW不就可以烧NK.BIN了嘛

网友:
eboot起来后用DNW

网友A:
一般通过JTAG烧写工具烧写nboot、eboot,bootload起来后,一般都有将NK.bin烧写到nandflash的功能。好好看下开发板的使用手册,肯定有教如何烧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通过JTAG烧写工具烧写nboot、eboot,bootload起来后,一般都有将NK.bin烧写到nandflash的功能。好好看下开发板的使用手册,肯定有教如何烧写的。

网友:
好好看下开发板的使用手册

网友:
我的是友善的mini2440,手册上都是从Norflash启动,串口会有个下载的列表选择,然后开始下的nboot\eboot\nk等的,用ADS可以在nand上调试nboot,
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下eboot,eboot里是不是还要添加串口打印信息,显示下载NK选项啊?

网友:
nboot,eboot,可以通过jtag工具烧.
nk因为涉及到文件系统(与块块检查),直接用jtag工具烧是不行的,也是不现实的.一般都是用eboot通过网络下载烧写.也有用USB下载烧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