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的USB打印驱动实现过程(加精)

楼主:
如T,想要实现USB打印驱动,有几个问题请教,估计做过的人在少数,请教一些方法也少走一些弯路

一,USB2.0的规范是不是要看透?据说这是基本,是不是可以选一部分或着重哪一部分?

二,针对不同类型的打印机是不是驱动有所不同,还是通用?

三,打印驱动应该是本机驱动,因为没写过此类型驱动,请教大家怎么下手,讲个流程就行了

后续问题继续更新......分不够再加

网友:
楼主,你走的太快,这个我不会,嘿嘿。

网友:
估计这一次是真正的写一次驱动了,以前都是搞一下流驱动

网友:
我的打印机如果想用串口驱动呢 传口和USB哪个比较好

网友:
居然掉下去了,没人关心打印机驱动吗

网友:
一般来说打印机驱动不需要关心USB细节,只要WritePort往正确的端口写数据就行了。
打印机驱动最重要部分是那个graphic dll,如何实现,取决于你的打印机的类型,不管怎样,这个dll的功能是将GDI的绘制命令转换成打印机能识别的数据然后送到打印机上。
打印机的类型不同,驱动要做的工作也不一样,譬如光栅的,HPGL的,等等。

网友:
那买打印机的公司会不会提供他产品在WINCE下的驱动程序啊

网友:
要看打印机公司了,大厂的可能会有,买之前最好联系一下。
打印机驱动属于图形驱动,会和GWES和GPE打交道。

网友:
wince本身带的有USB打印机的驱动

网友:
wince对打印机的支持是win32系统的一个子集,只能支持符合PCL原语的打印机(一般是USB接口的),pb下好像带了一个sample,找到看看。

网友:
我看wince下的驱动中prnport.c这个源码中有打开串口,红外,蓝牙的代码,不知道是不是接上常见的微型打印机模块就行,我看炜煌,斯普瑞特的打印机都支持串口的。
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请明者指示。谢谢了。

网友:
关注,大家玩的新东西挺多的.

网友:
关注,WinCE接(微型)打印机d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