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 U盘识别问题

楼主:
 请教vxworks系统下U盘识别问题,现象如下:

1.512M朗科U盘可以识别,并能读写U盘;
2.1G联想U盘曾经可以识别,并能读写,但是现在一直都不能再识别,不能再次读写。但此U盘在PC机上可以正常使用;
3.1G金士顿U盘不能识别

请大虾们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再补充下,我在网上其它论坛看到有些高手说
" vxworks只对某几种U盘芯片支持力度较大。
  已得到证实的有:朗科、清华同方、纽曼!
"
因现在小容量的U盘已经不常见了,所以也不能用其他品牌的小容量U盘来做测试,如果有影响,还是希望能寻找下解决办法,恳请大虾们赐教,谢谢了......

网友:
要么就是修改你的驱动或者进行版本升级!

网友A:
LZ只是添加了那6个组件就可以识别U盘了?我曾经试过一次,Kingmax的1G优盘未能识别。不过手头上也没有别的优盘,所以无法做进一步的测试。

网友:
vxworks5.5 纽曼1g挺好用的!我原先项目中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只是添加了那6个组件就可以识别U盘了?我曾经试过一次,Kingmax的1G优盘未能识别。不过手头上也没有别的优盘,所以无法做进一步的测试。

3楼的兄弟,你用的vxworks那个版本的?是哪个系列芯片的? USB的组件能移植么? 例如对ColdFIRE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