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C 开发问题

楼主:
void (* xdata pSSF33Init)(CHARPOINTER *pucKey);
void (* xdata pSCB2Init)(CHARPOINTER * pucData);
void (* xdata pGoToBoot)(void);

void BootApiInit(void)
{
        pSSF33Init = 0x1C0A;
        pSCB2Init = 0x1C17;
        pGoToBoot = 0x1C1E;
}

请高手解释一下以上代码含义,刚看到时一头雾水,恳请指点。
非常感谢!!!

本人分数不多还望谅解。

网友:
应该是设置函数初始值的意思吧,具体哪个数值是啥意思,不懂

网友:
补充问题
typedef struct {
        UCHAR *pucKey;
}CHARPOINTER;

网友:
void (* xdata pSSF33Init)(CHARPOINTER *pucKey);
void (* xdata pSCB2Init)(CHARPOINTER * pucData);
void (* xdata pGoToBoot)(void);
这三个函数相当于回调函数,就是函数指针,xdata pSSF33Init函数名称,CHARPOINTER *pucKey参数列表,

void BootApiInit(void)
{
pSSF33Init = 0x1C0A;
pSCB2Init = 0x1C17;
pGoToBoot = 0x1C1E;
}
这个函数确定三个函数的入口地址

typedef struct {
UCHAR *pucKey;
}CHARPOINTER;
就是一个结构名称是CHARPOINTER的结构啦
该结构有一个UCHAR型的指针成员

网友:
4楼的高手能再说详细些吗,还不是很明白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