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嵌入式!

楼主:
想学嵌入式,各位给给建议?推荐几本好的书也行,另外我听说学习嵌入式要买板子,组建开发环境,是这样吗?

网友A:
lz是想学嵌入式上层应用软件开发,还是底层驱动软件开发,还是硬件开发啊?不同的方向,所要学习的东西也不一样啊

网友B:
买块板子你就知道要买什么书了

网友:
理论结合实践!

网友:
就在这个版块查找一下,早几天还有人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想学嵌入式上层应用软件开发,还是底层驱动软件开发,还是硬件开发啊?不同的方向,所要学习的东西也不一样啊

这个怎么说,可否具体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块板子你就知道要买什么书了

没有模拟软件代替板子的吗?

网友C:
有基础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基础没?

有编程的基础,嵌入式方面的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基础没?

有编程的基础,嵌入式方面的为0。
那先学习点嵌入式的硬件知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基础没?

有编程的基础,嵌入式方面的为0。
那先学习点嵌入式的硬件知识吧

大学时学过一点计算机硬件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z是想学嵌入式上层应用软件开发,还是底层驱动软件开发,还是硬件开发啊?不同的方向,所要学习的东西也不一样啊

这个怎么说,可否具体介绍一下?

如果是做上层应用开发的话,对编程要求比较高,你也没必要买板子,装个SDK,直接在模拟器上开发就行;如果是做底层驱动开发和硬件开发,这个对硬件知识要求比较高;推荐一本入门的书吧,应用开发和驱动开发都讲到了WindowsCE嵌入式系统|何宗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z是想学嵌入式上层应用软件开发,还是底层驱动软件开发,还是硬件开发啊?不同的方向,所要学习的东西也不一样啊

这个怎么说,可否具体介绍一下?

如果是做上层应用开发的话,对编程要求比较高,你也没必要买板子,装个SDK,直接在模拟器上开发就行;如果是做底层驱动开发和硬件开发,这个对硬件知识要求比较高;推荐一本入门的书吧,应用开发和驱…

能说说上层应用软件开发,还是底层驱动软件开发,还是硬件开发具体都开发些什么内容的东西吗?

网友:
不知道lz想知道的具体开发内容是指什么?
顾名思义,应用软件开发当然是开发上层应用软件了,这个应用软件是在设备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基本上跟底层硬件没有多大的关系;底层驱动软件开发,就是为硬件芯片开发一个驱动软件,让硬件芯片能够正常工作,就像PC机上的什么网卡驱动,显卡驱动一样,只有装了驱动你的网卡啊显卡才能用,这个驱动软件一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硬件开发就是为产品设计硬件原理图,PCB等,是完成硬件实物的设计开发,这个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网友:
ls的说的很具体了,赞

网友E:
刚开始时实践最重要,结合实践再去学理论会认识深刻得多。
从LZ的帖子来看,以前没做过嵌入式,肯定不适合直接做硬件和驱动开发,刚开始时也不用买什么板子,只要有一个台式机,安装好PB,先在模拟器上跑跑程序,等有点认识了再去买板子也不迟。

要说基础的话:C/C++的基础是必要的。然后Windows平台下的技术也是必要的。毕竟是在MS的地盘上混的。

另外,LZ可以把你自己目前的情况详细地贴上来,这样便于大家更好地、有针对性地进行讨论。

网友:
开始的时候可以软硬兼施,软件的话就要上层的软件编写比较熟悉了,汇编以上就是c\c++,然后就是开发环境,基本的操作系统Linux wince,vxwork…………,google的那个Android还可以用一点Java。

如果是硬件的话,首先单片机的基础是要的,基本的汇编,单片机的外围电路,然后就是PSD 或 protel这样的电路设计软件

网友F:
做底层bsp包移植,硬件驱动肯定是要买板子的,做应用层程序,这个到可以不用板子,仿真环境已经不错了,对于wince来说,如果windows编程比较熟的话,入门很容易

linux的话,如果一点基础都没有,那就要花一点时间了,先学习linux基本原理,常用命令,做些小程序

网友:
最好是有个开发板,这样上手比较快,另外就是自己摸索了,刚开始会一头雾水,后来就好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开始时实践最重要,结合实践再去学理论会认识深刻得多。
从LZ的帖子来看,以前没做过嵌入式,肯定不适合直接做硬件和驱动开发,刚开始时也不用买什么板子,只要有一个台式机,安装好PB,先在模拟器上跑跑程序,等有点认识了再去买板子也不迟。

要说基础的话:C/C++的基础是必要的。然后Windows平台下的技术也是必要的。毕竟是在MS的地盘上混的。

另外,LZ可以把你自己目前的情况详细地贴上来,这样便于大家更好地…

以前也学过c、c++,有一些面向对象的编程思想,对java、jsp比较熟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底层bsp包移植,硬件驱动肯定是要买板子的,做应用层程序,这个到可以不用板子,仿真环境已经不错了,对于wince来说,如果windows编程比较熟的话,入门很容易

linux的话,如果一点基础都没有,那就要花一点时间了,先学习linux基本原理,常用命令,做些小程序

做应用层程序的话具体搞一些什么样的项目,现在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
帮顶,我也想尝试一下嵌入式开发,工作可能会用到。

网友G:
做应用软件开发,该怎么开始?

网友:
帖子要沉了

网友:
顶下,同是初学者

网友:
买个板子
应用到实际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应用软件开发,该怎么开始?

个人觉得做应用的话,如果懂windows编程的话会容易点。

网友:
建议先看一下《汇编原理》,然后《单片机原理与技术》,最好是北航的
进入嵌入式:《ARM开发原理》
根据书中的介绍从ARM7开始,推荐三星的4510,一般的高校研究生嵌入式的学习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然后看看操作系统方面,给自己选一个方向。

网友H:
根据楼主的经历。我觉得楼主比较适合开发应用程序。并且干wince的,很多硬件都是那些厂商做好的,感觉也像开发应用了。
楼主推荐你到微软的webcast下载几个视频教程看看就OK了,装个SDK就行了,和windows下开发区别不是很大的。

——————————————————————
good luck

网友:
引用 网友H:
根据楼主的经历。我觉得楼主比较适合开发应用程序。并且干wince的,很多硬件都是那些厂商做好的,感觉也像开发应用了。
楼主推荐你到微软的webcast下载几个视频教程看看就OK了,装个SDK就行了,和windows下开发区别不是很大的。

——————————————————————
good luck

嗯,偶也是这样想的,做应用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