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无法在SDRAM中调试

楼主:
我在IAR环境下,用JLINK直接把程序下载到SDRAM中调试,却不能下断点,本来该跳转的指令都变成了顺序执行的,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SDRAM没有初始化,所以没能正确地把数据下载到RAM中去,即使画面上显示的是代码,但是实际上RAM中的数据并不是实际编译出来的BIN文件,你可以直接查看一下RAM中的数据,都是错的。

网友:
帮顶,没用过IAR,关注

网友:
veabol说的有理,不知道这个根据没有memory dump的功能,有的话LZ可以把内存中image导出来,之后和你实际的axf文件比较一下。

这样至少可以先确定SDRAM中是否加载了正确的iamge

网友:
MemSet
        ADR        r0, SMRDATA                ;Set memory control registers.
        LDR        r1,=BWSCON                ;BWSCON Address
        ADD        r2, r0, #52                ;End address of SMRDATA,total 13 registers
_MemSet
        LDR        r3, [r0], #4
        STR        r3, [r1], #4
        CMP        r2, r0
        BNE        _MemSet

请教veabol,我已经在烧入NandFlash第0块的前4K代码中执行了SDRAM的初始化,为什么还会这样?

网友:
我用的是Mini2440,SDRAM的设置参数都是照着例程写的,设置参数不会有错。而且烧入NandFlash第0块的前4K代码中是可以正常使用SDRAM的。不明白为什么直接下载进去调试就不行?

网友:
哦,哦。
没大明白,你到底是要在SDRAM中调试运行(debug)
还是需要下载到nand看看程序执行效果?

如果是调试在SDRAM中运行的话,跟你的nand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mSet
? ? ? ? ADR        r0, SMRDATA                ;Set memory control registers.
        LDR        r1,=BWSCON                ;BWSCON Address
        ADD        r2, r0, #52        ? ? ? ? ;End address of SMRDATA,total 13 registers
_MemSet
        LDR        r3, [r0], #4
        STR        r3, [r1], #4
        CMP        r2, r0
        BNE        _MemSet

请教veabol,我已经在烧入NandFlash第0块的前4K代码中执行了SDRAM的初始化,为什么还会这样?
你可以先确认SDRAM是否初始化成功,然后再去考虑其它的。

网友:
回ialwaysgo:

    我想要在SDRAM中调试运行(debug),但是SDRAM的初始化工作是由NandFlash第0块前4K代码完成的。

回WolfMvp:
    我该如何确认SDRAM是否初始化成功?

网友:
不能这样吧,使用编译器直接加载image到SDRAM中调试运行时,应该有个ini脚本配置的东东吧,我不知道你的平台是否需要,但我的MDK下开发肯定是需要的。。。就是说点击DEBUG后进入调试界面,这其中的SDRAM初始化操作是由编译器来做的。还没轮到你程序上对其操作。

必须先过这关

网友:
确认SDRAM是否哦初始化成功,我觉得就是看是否加载成功,且加载完后运行程序OK。。。

这样你才用的放心,嘿嘿

网友:
S3C2440设置为NandFlash启动时,复位后会自动把前4K代码复制到内部SRAM并运行,SDRAM的初始化是在这部分代码中进行的。这样就可以直接把程序下载到SDRAM中运行。

网友:
1. 以你这种方式,你能在IDE下单步调试SDRAM中程序吗??

2. 你这个就不叫在SDRAM中调试运行了吧,就是下载到nand中靠数据搬运来看程序执行结果的了,
   无法运行了原因就多了,其中一条是boot是否在4KB以内;搬运后的PC有没有指对?等等

网友:
1.这种方法之前在我自己做的一块板上是行得通的。现在我在Mini2440上试验行不通。

2.确实是在SDRAM中调试。直接下载时指定的起始地址是0x30000000,跟Nand中的程序就没有关系了。

网友:
你如果用JTAG模式,那么NAND中4K的程序不会跑的。也就是SDRAM没有初始化。
所以如果要将程序download到RAM里面去的话,必须先对RAM进行初始化,download下去的数据才能保证是正确的。

应该有类似的初始化脚本先必须加入到设置里面去才行。类似QQ2440里面HJTAG提供的FriendlyARM2440.his

网友:
想确定DRAM初始化是否成功就能过IAR查看你的DRAM地址的内存数据,看看和你下进去的是否一样。
另外打开IAR后查看一下0地址的数据,看下与那4K的代码数据一致,如果是全是0、全是F之类的,或者某一串数据循环出现的话就说明你的NAND启动4K stepstone没成功。

网友:
Veabol:0地址的数据,与那4K的代码数据是一致的。我在Nand的启动4K代码中让它从串口输出一串字符也能正常输出,初始化SDRAM的语句应该是执行过的。

现在我用另一种方法,写了一个初始化脚本文件然后再直接下载是可以的。但是那4K代码中的初始化参数和初始化脚本中的参数是一样的啊,为什么就不行?

网友:
这是初始化脚本文件:

SetJTAGSpeed(30);
//Reset(0);                             // Reset target
Write32(0x53000000, 0x00000000);        // Disable the watchdog
Write32(0x4A000008, 0xFFFFFFFF);        // Disable all interrupt
Write32(0x4A00001C, 0x00007FFF);        // Disable all sub interrupt
Write32(0x4C000000, 0x00FFFFFF);        // Set PLL lock time
Write32(0x4C000014, 0x00000007);        // CLKDIVN
Write32(0x4C000008, 0x00040042);        // UPLLCON
Delay(1);
Write32(0x4C000004, 0x00061012);        // MPLLCON

Write32(0x48000000, 0x22111120);        // BWSCON
Write32(0x48000004, 0x00002F50);        // BANKCAON0
Write32(0x48000008, 0x00000700);        // BANKCAON1
Write32(0x4800000C, 0x00000700);        // BANKCAON2
Write32(0x48000010, 0x00000700);        // BANKCAON3
Write32(0x48000014, 0x00000700);        // BANKCAON4
Write32(0x48000018, 0x00007FFC);        // BANKCAON5
Write32(0x4800001C, 0x00018005);        // BANKCAON6
Write32(0x48000020, 0x00018005);        // BANKCAON7
Write32(0x48000024, 0x008E0459);        // Refresh
Write32(0x48000028, 0x00000032);        // Banksize
Write32(0x4800002C, 0x00000030);        // Mode register
Write32(0x48000030, 0x00000030);        // Mode register

SetJTAGSpeed(4000);

我在前4K代码中也做了这样的设置,为什么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初始化脚本文件:

SetJTAGSpeed(30);
//Reset(0);? ? ? ? ? ? ? ? ? ? ? ? ? ?  // Reset target
Write32(0x53000000, 0x00000000);? ? ? ? // Disable the watchdog
Write32(0x4A000008, 0xFFFFFFFF);? ? ? ? // Disable all interrupt
Write32(0x4A00001C, 0x00007FFF);? ? ? ? // Disable all sub interrupt
Write32(0x4C000000, 0x00FFFFFF);? ? ? ? // Set PLL lock time
Write32(0x4C000014, 0x00000007);? ? ? ? // CLKDIVN
Write32(0x4C000008, 0x00040042);? ? ? ? // UPLLCON
Delay(1);
Write32(0x4C000004, 0x00061012);? ? ? ? // MPLLCON

Write32(0x48000000, 0x22111120);? ? ? ? // BWSCON
Write32(0x48000004, 0x00002F50);? ? ? ? // BANKCAON0
Write32(0x48000008, 0x00000700);        // BANKCAON1
Write32(0x4800000C, 0x00000700);        // BANKCAON2
Write32(0x48000010, 0x00000700);        // BANKCAON3
Write32(0x48000014, 0x00000700);        // BANKCAON4
Write32(0x48000018, 0x00007FFC);        // BANKCAON5
Write32(0x4800001C, 0x00018005);        // BANKCAON6
Write32(0x48000020, 0x00018005);        // BANKCAON7
Write32(0x48000024, 0x008E0459);        // Refresh
Write32(0x48000028, 0x00000032);        // Banksize
Write32(0x4800002C, 0x00000030);        // Mode register
Write32(0x48000030, 0x00000030);        // Mode register

SetJTAGSpeed(4000);

我在前4K代码中也做了这样的设置,为什么就不行?
期待大犇Veabol搞定,学习学习…

网友:
我也碰到过,结果有两个可能,
1是,我有一次发现是这样,但发现程序根本就没有下下去。重启芯片后还是以前的程序。
2是,外部总线上挂的芯片短路或者接地了。
这是本人发现的问题,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这是我自己做的板子。没有用初始化脚本,由NandFlash前4K代码设置SDRAM参数。下面这张图是直接通过JLink下载到SDRAM调试的截图。可以看到数据都是正确的,寄存器中的参数也是NandFlash前4K代码中设定的(黄色部分)。

网友:
现在在Mini2440上这种办法就行不通。但是用初始化脚本就可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你调试进行连接之前K的代码已经执行过了吗?看到串口输出信息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按道理来讲就行了,我在这种情况下调试的时候就不用再使用ADS加载初始化脚本。

另外,如果那4K代码执行了,最后的内容是什么?while(1)还是跳转?是否执行了跳转,但是那里的代码是CPU无法识别的,导致某种异常?

网友:
是啊,可以看到串口输出信息的。

那4K代码最后的内容是 while(1);没有跳转。

网友:
这样吧,在IAR中不要调试新的代码,连接后从0地址开始重新执行一遍4K的代码,追踪一下执行的过程,看看哪里的设置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最后执行到了while(1)再下载新的程序,看看执行有没有问题,整个过程不要使用JLINK初始化脚本。
ADS下从0地址开始执行的方法是在命令栏输入:
setpc 0
sreg cpsr 0xd3
第一句是设置PC地址,第二句是切换到管理模式。
在菜单中可能也有相关的操作,你研究一下在IAR中的方式。

网友A:
这个我也试过。把起始地址设为0,然后下载4K代码到内部SRAM里去,执行没有问题。奇了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试过。把起始地址设为0,然后下载4K代码到内部SRAM里去,执行没有问题。奇了怪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重新执行一下NAND中存放的那4K代码,追踪看看是否是它初始化DRAM的时候有问题,而不是让你把IAR的程序下载到内存RAM中去执行。

网友A:
”重新执行一下NAND中存放的那4K代码“

在哪里重新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执行一下NAND中存放的那4K代码“

在哪里重新执行?

。。。。。。。。。
ADS下从0地址开始执行的方法是在命令栏输入:
setpc 0
sreg cpsr 0xd3
第一句是设置PC地址,第二句是切换到管理模式。

网友:
明白了,我先试试。

网友:
Veabol :确实如你怀疑,重新执行该4K代码程序就飞了。

网友:
上电后第一次执行是没有问题的,PC = 0x0000004C 即 While(1)的地址。

但按你所说重来一遍就不行了。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sreg cpsr 0xd3 执行过了吗?

网友:
Veabol:

在Jlink上没有修改CPU寄存器的命令。不过我启动文件最后一个设置的堆栈就是管理模式的堆栈,之后的C程序都是在SVC模式运行的,而且是在Thumb状态,所以CPSR=0xF3。

今天又试了一下,我自己的那块板子不用初始化脚本就可以直接下载的,按照你说的方法走了一下,程序也飞了。看图:

网友:
找到一个 Jlink V8 调试 MINI2440 带字幕的视频教程,看看有没有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5ODc5ODA4.html

网友:
我的那些命令是在ADS下使用的,你看看IAR有没有。

网友:
单步执行,看看到底是哪句开始跑飞的

网友B(2010-02-03):
你之前用你的电脑调试这个成功过吗?如果以前成功了,可能就是你修改过程序的问题。如果没有,我怀疑是你驱动安装或者其他有关link的问题。
SDRAM想要测试的话,你可以手动的修改里面的值,然后刷新查看,是否正常的写入。
跑飞的可能性挺多的。。。

网友C:
实际执行的代码和你显示的代码不一样所以不对

网友D:
Veabol:
按照你说的方法我又试了一遍,之前跑飞的原因是因为在IAR下设置通用代码模式为Thumb,系统从复位执行完汇编级的初始化都是在Arm模式,之后跳转到Thumb模式。“setpc 0”之后是在Thumb模式下执行Arm指令,肯定不对。
现在我把模式都设为Arm模式,按照你说的方法:
setpc 0
sreg cpsr 0xd3(这条命令用ADS试的)
go
不管在JLink还是ADS下,怎么执行都没有问题,都能看到钱4K代码的串口输出。
但是直接下载还是不行:

网友E:
真是奇了怪了,前4K代码的bin文件和在SRAM中看到的不一样。
0x00000020的地方:bin文件中为0x00000054,读出来成了0x00000058

网友F:
重新烧录一下那4K的代码试试

网友G:
怀疑是不是SDRAM的问题。芯片上的型号标识写的不是很清楚还画了两道,费半天劲才看出来是48LC16,怀疑是假的。

网友H:
NND,换了SDRAM,还是老样子。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