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下增加阿塞拜疆语言

楼主:
定制OS的时候把阿塞拜疆(拉丁)添加进去了,
然后在UI程序中有些特殊字符总是显示不出来.
开发工具为VS2005 代码如下.

                        m_statictitle.SetWindowText(_T("Az?rbaycan"));

?这个字符显示出来就是个方框...

网友:
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语言啊。
另外我把Az?rbaycan转化成UNICODE数组也显示不了?

网友A:
阿塞拜疆 应该没在 WinCE 支持的12国语言中吧,估计得自己做一套r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塞拜疆 应该没在 WinCE 支持的12国语言中吧,估计得自己做一套res.

不在。没有0x042C文件夹。

网友:
看来问题没描述清楚,是添加完阿塞拜疆语言后如何显示出它的特殊字符。
比如上面的("Az?rbaycan")中的"?"
在定制OS的时候已经添加了阿塞拜疆语言,
但是UI程序跑起来后单词显示中的"?"出来是个"□"

网友:
没有对应的字库

网友B:
在网上下了个AZERLAT.ttf字体.
加进去也不行.

网友C:
UI程序跑起来后单词显示中的"?"出来是个"□"
一般出现这个问题:是没有添加相应的组件
二是,你这个是阿塞拜疆的语言,并不是通用的12种所支持的字库,需要自己制作一个字库reg
除了添加进去还要进行注册表的修改:
[HKEY_CURRENT_USER\Keyboard Layout\Preload]
    @="xxxxxxxx"
[HKEY_CURRENT_USER\Keyboard Layout\Preload\1]
    @="exxxxxxx"

网友:
引用 网友C:
UI程序跑起来后单词显示中的"?"出来是个"□"
一般出现这个问题:是没有添加相应的组件
二是,你这个是阿塞拜疆的语言,并不是通用的12种所支持的字库,需要自己制作一个字库reg
除了添加进去还要进行注册表的修改:
[HKEY_CURRENT_USER\Keyboard Layout\Preload]
@="xxxxxxxx"
[HKEY_CURRENT_USER\Keyboard L……

字库reg?

之前做的其他语言也不在那12种支持语言范围内也没加到字库啊.
另外要说明的一点是阿塞拜疆的字母有35个(大小写算一个),
其他字母都可以在土耳其的字符矩阵里找到.就一个"?"显示不出来.

网友:
在PB编译镜像之前,setting里面有一项可以设置语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网上下了个AZERLAT.ttf字体.
加进去也不行.

主要是没有相应的字库的原因,如果有字库,就算是英文CE系统也可以正常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网上下了个AZERLAT.ttf字体.
加进去也不行.

主要是没有相应的字库的原因,如果有字库,就算是英文CE系统也可以正常显示的.

对.阿塞拜疆的确codepage是1254,和土耳其的一样的.
那些字母在土耳其的字母表里也可以找到, 就这个"?"出来是个方框.

网友:
关注中
"?"在土耳其中叶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注中
"?"在土耳其中叶有吗?

就这一个字母没有.
郁闷啊.

网友:
OK了, 问题已经解决.
结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