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T单片机uart的问题

楼主:
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HT单片机的UART口,有什么例程或者源代码吗?  麻烦发我邮箱fjchen_ok@126.com

现在在做用HT单片机UART口控制GPRS模块发送短信的,用51单片机作的已经是可以的了,但是改为HT出现了问题,GPRS返回的值总是00H,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硬件连接也测试过了,没错! 发送给GPRS的数据也测试过了,就是返回的值有问题,总是00H...

各位大虾帮帮忙,有什么资料分享下吧.. 谢谢了!!

网友A:
数据位、奇偶校验之类的问题吧,两种芯片发出的数据如无问题,结果应该一样。

网友B:
如果两个波特率是不同设置的,我觉得可能你波特率上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位、奇偶校验之类的问题吧,两种芯片发出的数据如无问题,结果应该一样。

我觉得应该不是数据位和奇偶校验位的问题,因为用串口工具测试的时候都有设置这些位的,而且我用51和HT的单片机都试过同一串口工具,都可以正常,而且串口工具的设置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两个波特率是不同设置的,我觉得可能你波特率上有问题

波特率应该也是对的,我用串口工具测试的时候,51和HT的单片机都可以成功,串口工具的波特率设置为2400,如果波特率错,串口工具测试不会成功的..

网友C:
連線是一樣的嗎? GPRS模塊除了txd rxd gnd外還要兩根線, 串口助手只要三根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連線是一樣的嗎? GPRS模塊除了txd rxd gnd外還要兩根線, 串口助手只要三根線.

不是就3根线吗?   我用51的单片机已经测试通过了呀..
换成HT的就不行了..

网友:
华瑞昇电子(深圳)有限公司驻西南地区办事处:
华瑞昇电子成都办事处代理全系列的HOLTEK所以产品。
具体联系:华瑞昇電子(深圳)有限公司成都辦事處

ADD:成都市东大街97号香槟广场一区806室

网址:Http://www.crownrich-tech.com

電話:02866536590  02866536591(小张)

移动电话:02880639256

傳真:02886662881

QQ:  370482618

E-mail:Jack@crownrich-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