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控制步进电机的步数(例如一次走50步,或是走90度) C语言

楼主:
#include
#define OUTPUT P1

unsigned char steps=1;
unsigned char times=10;
int j=0;

char excite[]={0x01,0x02,0x04,0x08};

void step_rst(void);
void delay50ms(int);

main()
{
        int i,j;
        OUTPUT=0;
    j++;

        step_rst();

    if(j<20)
        {
                for(i=0;i                 {
                        OUTPUT=excite[i%4];
                        delay50ms(times);

                }

            for(i=0;i                 {
                        OUTPUT=excite[3-i%4];
                        delay50ms(times);

                }
        }

}

void step_rst(void)
{
        char i;
        for(i=0;i<4;i++)
        {
                OUTPUT=excite;
            delay50ms(20);
        }

}

void delay50ms(int x)
{
        int i,j;
                for(i=0;i                         for(j=0;j<600;j++);

}

网友:
#define  DJ_CLOSE        255  //关
#define  DJ_OPEN        0    //开
#define  STEPP                8    //每步的时间
#define  TIMECT                160  //定时参数
#define  ATURNC                1024//脉冲数
const uchar motortbf[]={0x10,0x30,0x20,0x60,0x40,0xC0,0x80,0x90};//正转脉冲
void        delay(uint t)
{
        uchar i;
        uint j;
        for (i=0;i                 for (j=0;j
}
void a_step(uchar d,uint t) //步进电机走一步,d=0正转,,d=255反转
{
          if (d&0x01)
             {
            if (np==0)
               np=7;
            else np--;
           }
          else
             {
            if (np==7)
               np=0;
            else np++;
           }
            OUTPUT=motortbf[np]; //步进电机
            delay(t);
}
//调用:关闭

        if (open_flag==OFF)//关闭
        {
                nowstep=ATURNC;
                open_flag=ON;
                np=0;
                OUTPUT=0; //步进电机复位
        }
        if(nowstep>0)
        {
                a_step(DJ_CLOSE,STEPP);
                nowstep--;
        }
//调用:开启

        if (open_flag==ON)//开启
        {
                nowstep=0;
                open_flag=OFF;
                np=0;
                OUTPUT=0; //步进电机复位
        }
        if(nowstep         {
                a_step(DJ_OPEN,STEPP);
                nowstep++;
        }

网友:
怎么不用江编语言呢!!

网友:
什么时候了,还用汇编语言!

网友:
程序都有了,只能慢慢调咯

郁闷,咱手头上也没有你的电机哈

怎么帮你呢

网友:
驱动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unsigned char steps=1;

for(i=0;i
steps=1; i
那你整个循环不就是只执行一次,当i==1的时候就结束循环了

OUTPUT=excite[i%4];

i=1;i%4还是等于1,你这个P1口只能输出一个不变的数据,如果我猜测没做,你这个语句是想正转

OUTPUT=excite[3-i%4];
这个语句是想倒转

想实现功能,首先把steps修改成4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