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ing。。。

楼主:
在自己电脑上运行debug,会对自己的电脑有影响吗?

网友:
debug对操作系统没什么影响

网友:
那对什么有影响呢?

网友:
对调试有影响。

网友:
那一般,怎么样能够使我的电脑更好呢?我现在经常出现ie调试的问题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每次开机都会出现错误名为MMload.exe.然后调试就关掉所有网页!请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解决?
问题签名:
  问题事件名称: APPCRASH
  应用程序名: MMLoadDrv.exe
  应用程序版本: 0.0.0.0
  应用程序时间戳: 475d9057
  故障模块名称: MMLoadDrv.exe
  故障模块版本: 0.0.0.0
  故障模块时间戳: 475d9057
  异常代码: c0000005
  异常偏移量: 00002540
  OS 版本: 6.0.6001.2.1.0.768.2
  区域设置 ID: 2052
  其他信息 1: e141
  其他信息 2: 079aa1dc7976381b34d3edadf6732967
  其他信息 3: a517
  其他信息 4: 969672055aaab18114997f5c08dec9b4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0163&clcid=0x0804

网友:
这完全两码事。是你的电脑除了什么问题,比如说内存错误,然后操作系统自动起调试程序。
所以问题不是调试,而是你的系统为什么会出错,引发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