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各位高手,请问linux下怎么得到mach-type.h文件?我的li ...

楼主(2009-08-14):
各位高手,请问linux下怎么得到mach-type.h文件?我的linux里面没有。
由于magicarm2410 linux 2.4.18内没有提供ADC驱动,项目很紧,只有试图自己写了,但是突然发现我编译的时候,出现找不到
mach-type.h文件,没有这个我就无法编译通过,我想知道这个头文件是怎么产生的,网上说需要编译内核,但是编译内核太麻烦了,都是选项,我编译内核了,最后是 make dep出现错误,反正最后没有得到mach-type.h.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我写的ADC驱动根本无法编译通过。
各位高手,帮下忙,不胜感激。谢谢各位。
linux
不胜感激
东西
linux

网友A:
补充下,是mach-types.h不是mach-type.h
下面是我写ADC是用到的头文件,编译时就找不到mach-types.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 printk() */
#include
/* __init __exit */
#include
/* size_t */
#include
/* file_operation */
#include
/* copy_to_user, copy_from_user */
#include
#incl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