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ne jack的各管脚功能定义

楼主:
求教phone jack的各功能管脚定义

网友:
你用的是四角的phone jack吗》?
1:GND
2:LEFT AUDIO
3:RIGHT AUDIO
4:HEADPHONE DETECT

网友A:
HEADPHONE DETECT  是做什么用的,能说明一下它的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ADPHONE DETECT? 是做什么用的,能说明一下它的作用吗?

你把HEADPHONE 插入HEADPHONE JACK需要检测的,这个引脚就是告诉系统HEADPHONE已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