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个API 来替代etherOutput()函数?

楼主:
在tornado 2.2下以前的API etherOutput()没有了要怎么办?有类似的函数可以替代吗?

etherOutput( ) - send a packet on an Ethernet interface
SYNOPSIS
STATUS etherOutput
    (
    struct ifnet         *pIf,           /* interface on which to send */
    struct ether_header  *pEtherHeader,  /* Ethernet header to send    */
    char                 *pData,         /* data to send               */
    int                  dataLength      /* # of bytes of data to send */
    )

求高手指教。

网友:
问题解决了,可以用arprequest()这个函数来代替,所需参数需要自己去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