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801G模块实现的单模块DTU方案

楼主:
W801G模块外形小巧能够满足实际应用中对狭小空间的要求 ? 适合客户应用的SMT封装形式 ? 内嵌强大的TCP/IP协议栈 ? 基于成熟并已被验证的平台 ? GPRS multi-slot(Class 10/8)标准 ? GPRS mobile station(Class B)标准 ? 满足GSM 2/2+ 标准 – Class 4 (2W @ 900MHz) – Class 1 (1W @ 1800MHz) ? 尺寸:37mm x 30mm x 3mm ? 重量:7.8 克 ? AT命令控制 (GSM 07.07, 07.05和COMWAY增强型AT命令集) W801G模块支持透明传输,有GUI界面的配置程序,可以方便的修改配置,适合不同应用, 可定制为短信猫,GPRS DTU,标准33600modem等不同功能 只有两个SIM卡大小!
W801G模块照片 (原文件名:801g.jpg)
图中的蓝色大电容是实验时临时找到的超级电容,实际上不用这么大,超级电容对于解决供电问题很有帮助, 是GPRS模块应用的要点
飞线测试板 (原文件名:飞线板.jpg)
这个板子供电部分开关电源的电感,电容封装都偏小,导致供电不稳
和MCU整合到一块PCB (原文件名:嵌入DTU.jpg)
这个是DTU的usb测试版,单模块方案,考虑到实际DTU通常是与串口设备连接上传数据,可以去掉usb串口部分 带USB串口的DTU (原文件名:DTU实验板.jpg)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提供相关资讯。

网友:
太快了吧,还没改完呢

网友:
W801G模块外形小巧能够满足实际应用中对狭小空间的要求

? 适合客户应用的SMT封装形式
? 内嵌强大的TCP/IP协议栈
? 基于成熟并已被验证的平台

? GPRS multi-slot(Class 10/8)标准
? GPRS mobile station(Class B)标准
? 满足GSM 2/2+ 标准
– Class 4 (2W @ 900MHz)
– Class 1 (1W @ 1800MHz)
? 尺寸:37mm x 30mm x 3mm
? 重量:7.8 克
? AT命令控制 (GSM 07.07, 07.05和COMWAY增强型AT命令集)
W801G模块支持透明传输,有GUI界面的配置程序,可以方便的修改配置,适合不同应用,
可定制为短信猫,GPRS DTU,标准33600modem等不同功能

只有两个SIM卡大小!
W801G模块照片 (原文件名:801g.jpg)
图中的蓝色大电容是实验时临时找到的超级电容,实际上不用这么大,超级电容对于解决供电问题很有帮助,
是GPRS模块应用的要点
和MCU整合到一块PCB (原文件名:嵌入DTU.jpg)
这个是DTU的usb测试版,单模块方案,考虑到实际DTU通常是与串口设备连接上传数据,可以去掉usb串口部分

带USB串口的DTU (原文件名:DTU实验板.jpg)

网友:
基于2.5G GPRS网络,内嵌Wavecom新款工业级无线CPU四频通信模块,模块内核采用32位的ARM处理器和实时OS,通过Wavecom公司提供的Open AT软件开发平台,开发人员可以在CPU上进行嵌入式应用开发, Wavecom模块出厂已经标配了WIPSOFT(嵌入式软件),可以通过它扩展出来的WIP AT Commands实现各种协议如TCP、UDP、PING、FTP、HTTP、SMTP、POP3。
为了方便客户使用GPRS业务所提供的短信、传真、数据、上网等功能,我们将复杂的无线CPU模块接口简化,取而代之的是通用的RS-232接口。
嵌入方寸DTU固件后,可直接与单片机、PLC、工控设备以及采集设备等连接,可以用来创建高速、永远在线、按需在线、透明数据传输的数据通信网络,支持点对点、点对多点、多点对多点等组网方式。
目前产品大量出口欧美,产品质量稳定可靠!
网址:http://www.mconnm.com/
联 系 人: 陈先生
电    话: 0755-25998544
qq:37421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