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存管理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
在win32工程下开发,
内存管理这块,主要用到那些api函数,
小弟头一次要在win32下动态管理内存,
不太熟悉windows系统内存管理,
有劳各位了。

网友:
你想管理系统内存?还只是简单的分配和释放呀?

网友A:
就是要练习做电子阅读器,
也不太清楚会涉及那些内存管理的api。
我想主要是分配和释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要练习做电子阅读器,
也不太清楚会涉及那些内存管理的api。
我想主要是分配和释放吧。

要是这样,win32下怎样用就怎样用了,malloc,new。。。都可以~

网友:
NEW+DELETE

MALLOC+F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