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分辨率调整

楼主:
wince 下如何调整分辨率,我的车载DVD分辨率是320*240的是否可以调整成480*272,如果能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难道是我的问题太简单了吗?

网友:
回答起来是简单:能,因为万事皆能

但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啦!

网友:
OAL LCD相关的东西。

以及显示驱动里面修改一下即可。
Google可以找出文章,楼主参考即可。

网友:
首先要确定屏是不是支持该分辨率,然后就是该驱动的相关参数了,注册表里要改一下,然后驱动的头文件相关参数要改一下。

网友:
引用楼主 lucky75 的帖子:
wince 下如何调整分辨率,我的车载DVD分辨率是320*240的是否可以调整成480*272,如果能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需要重新定制你的wince工程,修改其显示配置参数,用生成的nk重新根新系统。

你第一要确认你有没有wince裁减的PB工具,第二要有你的目标平台的BSP包。

如果以上都没有,那你得跟厂商联系了,让其帮助你提供nk,帮你完成更新系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