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搭建WEB服务器!

楼主:
最近正在学习wince下搭建WEB服务器。

我在网上找到一个wince下的FTP服务器,运行之后,直接在PC的IE地址栏输入FTP://192.168.1.104就可以访问里面的文件了。

我现在就想在wince下搭建一个类似的WEB服务器,通过IE来访问wince设备的数据,控制设备等。

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多多指点

网友:
请问楼主wince下的ftp服务器软件在哪儿下载?

网友:
你WINCE设备的IP是公网的IP吗?另外你这个IP是怎么分配来的?

通过IE来访问,你是通过外网还是本身网段内IP来进行访问的?

网友:
wince自带ftp server和web server,web server支持简单的asp。

网友:
设备是在局域网内的。

之间简单的asp能够控制设备某些模块的开关吗?

网友:
没听说用WINCE当服务器的。

网友:
wince自带的web server。
能支持简单的ASP及JS。
 LZ是想实现类似路由器的做法,通过WEB方式来管理设备吧。

网友A:
WinCE端实现ASP服务器,客户端可以通过IE直接操作WinCE设备上的IO等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ce自带的web server。
能支持简单的ASP及JS。
 LZ是想实现类似路由器的做法,通过WEB方式来管理设备吧。

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端实现ASP服务器,客户端可以通过IE直接操作WinCE设备上的IO等硬件。

怎么实现呢

网友:
楼主,有点激动,我也想搞这个,请问您的镜像文件能否传我,我的Microsoft Platform Builder 5.0编译新的镜像时,总是出错,我就想添加个Web Server 功能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inCE端实现ASP服务器,客户端可以通过IE直接操作WinCE设备上的IO等硬件。

怎么实现呢

在WinCE下得用COM吧。

网友:
看来还得学习一下ASP

用C#写的ASP网页,能在wince下运行吗?

网友:
C#能写asp页面吗?
顶多也是asp.net用C#脚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能写asp页面吗?
顶多也是asp.net用C#脚本吧。

谢谢指点,我在这方面不太懂。

wince能运行这样的页面吗?

网友:
wince自带的web server只支持html和asp页面
至于WEB服务器在PB定制内核的时候添加Web Server(HTTPD)组件就可以了

网友:
汗,这个没有做过。呵呵。

网友:
在BP定制操作系统中,选择 WEB(HTTPD)服务,就可以,但WINCE Web Service只支持 ASP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