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nand分区问题

楼主:
现在我用BP_OpenPartition 将我的nand分成两个分区。
完了在ce上两个分区的盘符都正常
我USB 设为Mass_Storage_Class,完了接上USB在电脑上只能弹出第一个分区。后面另一个怎么也不出来
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我的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isk]
    "DefaultFileSystem"="FAT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MountFlags"=dword:0
    "MountFlags"=dword:2
    "Folder"="NandDisk" ;NAND Flash
    "Name"="CANVA Flash Disk"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MountAsHidden"=dword:1
    "MountAsRom"=dword:1

; Keep FATFS from trying to shadow \Window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isk\FATFS]
    "MountFlags"=dword:0

        "MountAsBootable"=dword:1
     "CheckForFormat"=dword:1
        "MountAsRoot"=dword:1
        "FriendlyName"="FAT FileSystem"
    "Dll"="fatfsd.dll"
    "Flags"=dword:00280014
    "Paging"=dword:1
    "CacheSize"=dword:0

    "EnableCache"=dword:1
    "MountAsBootable"=dword:1
    "MountAsRom"=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FATFS]
    "MountFlags"=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Dll"="usbmsfn.dll"
   "InterfaceSubClass"=dword:06
   "InterfaceProtocol"=dword:50
   "DeviceName"="DSK1:"
   "FriendlyName"="Mass Storage"
; idVendor must be changed. 045E belongs to Microsoft and is only to be used for
; prototype devices in your labs. Visit http://www.usb.org to obtain a vendor id.
   "idVendor"=dword:045E
   "Manufacturer"="Generic Manufacturer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idProduct"=dword:FFFF
   "Product"="Generic Mass Storage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bcdDevice"=dword:0

网友:
注册表设置的不对吧 貌似

网友:
三星官方的BSP吧?
微软的代码以及三星的BSP都没有实现MASS STORAGE的多盘符,只能显示一个盘符,如果要显示多盘符你修改PUBLIC下USB FUNCTION的Storage代码。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官方的BSP吧?
微软的代码以及三星的BSP都没有实现MASS STORAGE的多盘符,只能显示一个盘符,如果要显示多盘符你修改PUBLIC下USB FUNCTION的Storage代码。

很抱歉这两天没上网,现在才看到,感谢Veabol以及大家的回复
我用的不是三星的BSP,我的平台是TI的bsp是移植的。
现在由于觉得弹U盘的方式改动比较大,现在改为使用activesync方式连接了。不过速度要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