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CE数据库的问题~

楼主:
使用WINCE实现一个通讯录的数据库,
现在要写一个通过电话号码查找记录的函数,
所以使用到了CeSeekDatabaseEx的函数。

使用时,发现使用报87号ERROR,也就是ERROR_INVALID_PARAMETER,
通过网上的查询,发现可能是在打开数据库的时候,应按电话号码排序方式打开。

于是使用了CeOpenDatabaseEx2的函数,
ceoid = 0;
SORTORDERSPECEX  Sort;
Sort.wVersion = 1;
Sort.wNumProps = 1;
Sort.wKeyFlags = 0;
Sort.rgPropID[0] = MAKELONG(CVET_LPWSTR,CONTACT_ID_FIRNUMBER);
Sort.rgdwFlags[0] = CEDB_SORT_DESCENDING;
hDatabase = CeOpenDatabaseEx2(&m_guidDBVol, &ceoid, const_cast (szDBName), &Sort, CEDB_AUTOINCREMENT, NULL);
还是报错,依然是87号ERROR_INVALID_PARAMETER,不知道是哪里的设置问题。

麻烦各位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
没问题
我把CeOpenDatabaseEx2的第四个参数&Sort改成NULL后 就可以顺利打开了
但是这么打开的话,就没办法进行搜索操作(好像是这样)

所以应该还是Sort的这个参数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
哪位大哥帮帮忙啊~~~

网友:
看看错误代码是什么样的

网友:
就是在hDatabase = CeOpenDatabaseEx2(&m_guidDBVol, &ceoid, const_cast (szDBName), &Sort, CEDB_AUTOINCREMENT, NULL);
这句时 hDatabase = 0;
也就是调用失败,调用GetLastError(),得到ERROR_INVALID_PARAMETER

网友:
你要用到查询的话要根据以下条件:
1.你要查的字段必须是有序字段。
2.在打开这个数据库的时候要指定这个字段排序。(很久没用了不知道哪个参数是在打开数据库的时候指定字段排序了)
3.你要在打开的时候指定这个字段为有序的话,那必须在创建的时候就已经指定好了。(创建的时候可以多个排序字段,但在打开的时候可以只用到其中一个或多个。)

不知道讲清楚没。以前专门搞过一段时间数据库,感觉这个数据库不怎么好用。太麻烦了。

网友:
谢谢你的解答~~~
我试过了
原来的问题就是 我创建数据库的时候没有按照关键字排序
等明天试过 要是有问题再问你吧
再次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