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背光和触摸板驱动电路是分开的吗?为什么黑屏但触摸好用?

楼主:
触摸屏的背光和触摸板驱动电路是分开的吗?为什么黑屏但触摸好用?

网友:
当然是分开的。触摸屏黑屏是背光LED灯不亮造成的!

网友:
当然是分开的……

网友:
必须是分开的.........

网友:
多谢! 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A:
背光应该就是发光二极管,而触摸板只是捕获一个坐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应该就是发光二极管,而触摸板只是捕获一个坐标吧

顶楼上

网友:
是背光没点亮,检查一下背光电路。

网友:
多谢! 该怎么检查啊?电压?电流?

网友:
分开的   呵呵 触摸屏是 贴在LCD上的

网友:
如果刚开始是亮的后来点不亮了,大多是驱动电路设计有问题,驱动电流或电压过大,造成LED烧坏;也有可能是驱动过小,点不起来。先确定哪种造成,从新计算下驱动电路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