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era与actel芯片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9-05-03):
关于altera与actel芯片通信的问题
我现在在做毕业设计,我在altera的开发板上进行了简单SPI口的设计,通信正常,能用四根线进行十位二进制的串行传输,并能将传来的数据显示在四位数码管上,也就是用同一块altera的芯片做主片和从片的任务,试验是对的。然后我再将从片的程序烧在ACTEL里,结果两者出现通信不正常,数码管显示很快的闪烁。我觉得是同步时钟的问题,可是为什么在altera上就行呢?
请教大侠这是什么问题?
altera用的是CYCLONE的芯片,ACTEL用的是PROASIC3的芯片
芯片
通信
二进制
数码管
程序

网友A:
应该和FPGA没什么关系,也许通讯的时候除了问题,采样有毛刺或者干扰

网友B:
那为什么用ALTERA芯片对自身通信就没什么问题呢?
如果是因为毛刺的话,应该用什么手段去处理呢?

网友C:
你自身通讯那是片内的,两个片子之间有I/O,连接线,这些东西的延时都很大的,有可能造成数据和时钟之间的相位差
如果上升沿不行,就用下降沿去采数,最好能检测一下采到的,对比正确数据,看看是不是老是那几位出了问题。

网友D:
我自身通信是用不同的程序块去分别实现主片和从片的功能,然后在实验板上用跳线进行连接的。
我现在发现用ACTEL的芯片貌似初始化后所定义的信号和变量都是’X‘。那就好郁闷的啊~

网友E:
原来是因为两个开发板没有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