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快捷方式再问

楼主:
windows下面,我们在一个目录或文件上点击右键,显示属性,里面有一项是“创建快捷方式...”
请问,如果我也想做wince下面实现这样的功能,该怎么做呢?
自己开发代码?如何开发?有没有一个什么思路?
或者添加什么组件?

网友A:
DWORD WINAPI SHCreateShortcutEx(
  LPTSTR lpszDir,
  LPTSTR lpszTarget,
  LPTSTR szShortcut,
  LPDWORD lpcbShortcut
);

OS Versions: Windows CE .NET 4.2 and later.
Header: Shellapi.h.
Link Library: Coredll.lib.

网友:
引用 网友A:
DWORD WINAPI SHCreateShortcutEx(
  LPTSTR lpszDir,
  LPTSTR lpszTarget,
  LPTSTR szShortcut,
  LPDWORD lpcbShortcut
);

OS Versions: Windows CE .NET 4.2 and later.
Header: Shellapi.h.
Link Library: Coredll.lib.

这个好像是创建快捷方式吧?
我的问题是:如何做wince到右键里面增加这么一项:创建快捷方式。
当然你的这个代码是有用的,等用户选择了创建快捷方式的时候,就该调用你的这个代码了。。。
楼上的再帮帮忙啊

网友:
CE下面长按好象本来就有创建快捷方式这一功能哦,只不过好象只是创建在同一目录下面的
以前做快捷方式我就用这种方法做的

网友:
没有LS所说的啊!!!

网友:
vc++6.0下的右键快捷菜单程序:wence还没搞过 参考一下吧 用的是CMenu类
void CListctrlTestDlg::OnRclickList1(NMHDR* pNMHDR, LRESULT* pResult)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CListCtrl *CList =(CListCtrl *) GetDlgItem(IDC_LIST1); //获取当前列表控件的指针

             CMenu menu ,* pSubMenu; //定义下面要用到的cmenu对象
             menu.LoadMenu(IDR_POPMENU); //装载自定义的右键菜单
             pSubMenu = menu.GetSubMenu(0);//获取第一个弹出菜单,所以第一个菜单必须有子菜单

             CPoint oPoint;//定义一个用于确定光标位置的位置

             GetCursorPos( &oPoint);//获取当前光标的位置,以便使得菜单可以跟随光标

             int istat=CList->GetSelectionMark();//用istat存放当前选定的是第几项

             CString pString =CList->GetItemText(istat,0);//获取当前项中的数据,0代表是第0列
        // pString="您选择的项是:"+pString ;//显示当前选择项

            // MessageBox(pString);//显示当前选中的路径

            pSubMenu->TrackPopupMenu (TPM_LEFTALIGN, oPoint.x, oPoint.y, this); //在指定位置显示弹出菜单

          *pResult = 0;

网友:
上面最后漏了一个右括号, *pResult = 0; 后加一右括号

网友B:
这个要修改CE的内核,好像在..WINCE500\PUBLIC\SHELL\OAK下。
在菜单下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修改CE的内核,好像在..WINCE500\PUBLIC\SHELL\OAK下。
在菜单下实现你要的功能。

能再详细点嘛?谢谢啊

网友:
现在的思路是这样:貌似wince已经提供了点击右键弹出“创建快捷方式”的功能了,但创建的快捷方式呢,我希望放在桌面上,但桌面每次重启又会丢失。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如何保证桌面重启不丢失的问题了。

网友:
如何保存桌面上面的东西呢?让重启开机也不丢失。。。。。

网友:
找到以前有人问过。。

可以将文件放在存储介质上,在桌面上放一快捷方式,用注册表实现。

创建桌面快捷方式

方式一:静态创建桌面快捷方式

此种方式在创建NK.bin,静态创建,不可修改
1、创建一个快捷方式文件hello.lnk,格式如下:
18#\Windows\hello.exe
其中,18表示#后面有多少个字符
2、将此文件拷贝到$BSP/files目录下;
3、在$BSP/files/PLATFORM.BIB中加入如下内容
hello.lnk $(_FLATRELEASEDIR)\hello.lnk  NK H
4、在$BSP/files/platform.dat中加入如下内容
Directory("\Windows\LOC_DESKTOP_DIR"):-File("测试hello.lnk","\Windows\hello.lnk")

方式二:动态创建桌面快捷方式
静态创建的快捷方式不能修改,很不方便,因此想到使用动态的创建桌面快捷方式。
思路如下:
开机的时候以后台的方式自动执行一个程序,该程序读一个配置文件(配置文件中指定快捷方式的目标及原路径),解析每项配置,并调用SHCreateShortcut来创
建快捷方式。以后只需要修改配置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