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p->userbuffer 中的内容无法改变..为什么?

楼主:
RT, 我在做一个文件过滤驱动, 主要是加密解密用的. 现在在处理IRP_MJ_READ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情况,我得到了Irp->UserBuffer的地址, 可我对这个地址的内容进行更改,我发现改完后, 在文件中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怎么回事. 牛人解释下啊. 代码如下.

NTSTATUS MyRead(IN PDEVICE_OBJECT pDeviceObject,IN PIRP pIrp)
{
        NTSTATUS status;
        PDEVICE_EXTENSION pDevExt = (PDEVICE_EXTENSION)pDeviceObject->DeviceExtension;
        if(pDevExt->pAttachToObject == NULL)
        {
                p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SUCCESS;
                p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
                IoCompleteRequest(pIrp,IO_NO_INCREMENT);

                return STATUS_SUCCESS;
        }
        else
        {
                PIO_STACK_LOCATION pStack = IoGetCurrentIrpStackLocation(pIrp);

                ULONG ulReadLen = pStack->Parameters.Read.Length;
                ULONG ulOffset = (ULONG)pStack->Parameters.Read.ByteOffset.QuadPart;
                PVOID pReadAddress = pIrp->UserBuffer;

                KEVENT kevent;
                KeInitializeEvent(&kevent,NotificationEvent,FALSE);

                IoCopyCurrentIrpStackLocationToNext(pIrp);
                IoSetCompletionRoutine(pIrp,MyCompletion,&kevent,TRUE,TRUE,TRUE);

                status = IoCallDriver(pDevExt->pAttachToObject,pIrp);
                if(STATUS_PENDING == status)
                {
                        KdPrint(("wait....\n"));
                        KeWaitForSingleObject(&kevent,Executive,KernelMode,FALSE,NULL);
                        KdPrint(("wait complete\n"));
                }

                // 开始根据解密等级进行解密
                char* p = (char*)pReadAddress;
                if (p)
                {
                        KdPrint(("%s\n",p));
                        KdPrint(("%d\n",ulReadLen));
                        KdPrint(("%d\n",ulOffset));
                        if (p[0] == '1' && p[1] == '1')
                        {
                                KdPrint(("I'm in\n"));
                                p[2] = '1';
                        }
                }

                p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SUCCESS;

                // 解密完成后应该完成这个IRP
                IoCompleteRequest(pIrp,IO_NO_INCREMENT);

                return STATUS_SUCCESS;
        }
}

// 完成函数
NTSTATUS MyCompletion(IN PDEVICE_OBJECT pDeviceObject,IN PIRP pIrp,IN PVOID pContext)
{
        PKEVENT pKevent = (PKEVENT)pContext;

        KeSetEvent(pKevent,IO_NO_INCREMENT,FALSE);

        return STATUS_MORE_PROCESSING_REQUIRED;
}

另外我那个源文件是.TXT文件,可以肯定是从UserBuffer里面读数据的,文本文件的内容是11abcdefg.所以我用p[0] == '1' && p[1] = '1'来判断了一下,可是执行   p[2] = 'a';的时候文本文件的内容不应该变为111bcdefg吗?可是怎么没有反应呢?

网友:
自己先回一下,上面有个地方写错了.应该是p[2] = '1';

网友:
没人回啊.顶起来.一直顶..

网友:
1文本文件 预读等 所以建议换个格式的文件
2 信息不一定存储在userbuffer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