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连接线定义

楼主(2009-02-26):
键盘连接线定义
一个IBM的小键盘,连接线脱焊,对应的D+、D-、V、G四个脚,连线颜色是红、蓝、白、绿,不知道怎样对应,试过绿D+ 白D- 蓝V 红G等好几种方式,有经验的帮下忙哈
就是想修好
连接线
键盘

网友A:
参考了这个帖子,可是我的线颜色不一样啊,应该绿D+、白D-没问题啊,红V、蓝G也很合理啊,可是不通啊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716/16/BE11B78B-554C-4863-8024-70C45D83159F.html
我的键盘坏了,我想把他修好,我的线的颜色是绿红白黄,怎么接到电路板上啊?电路板上没写接线顺序和字母,请教高手
注:我的键盘型号是爱国者超薄手感王8368
从左到右依次是黄、绿、白、红

网友B:
,D+(数据入)、D-(数据出)、V(VCC)、G(GND)
我分析应该绿D+、白D-、红V、蓝G,可是不通,在红G、蓝V接法时候显示无法识别USB,估计是数据线反了,调换过来就没反应了,换了接法还是没反应哦,还会不会有别的问题啊?

网友C:
en,首先是USB线,我查了一下USB线,http://en.wikipedia.org/wiki/USB
1 VCC Red +5 V
2 D? White Data ?
3 D+ Green Data +
5 GND Black Signal Ground
所以是 VCC红 D-白 D+绿 GND黑
但是你的颜色不一样,我先假设蓝是GND
在不知道USB线的时候,先找VCC和GND
当VCC和GND连接正确的情况下,电脑会正确识别出有USB设备插入,并且你的键盘灯会亮。USB通过检测设备的环路电流来检测新设备的插入。不过D+ D-错误会显示设备无法识别
当VCC和GND正确之后,D+和D-无非是两种选择,就容易判别了。
不过,不同的设备不一样,D-和GND接上了说不定也能点亮,所以稍微要担心一下把D-误认为GND的情况。
不过你说VCC红 D-白 D+绿 GND蓝的时候也不通,我怀疑你已经把设备给烧了,因为你曾经把VCC和GND倒置过。

网友D:
现在我用了蓝VCC、绿GND、白Data+、红Data-方案
三个指示灯有亮。说明电源和地接对了是吧?出现交替亮和一起亮的情况,没有错误提示,可是键盘输入时没有反应啦
正常时候是通电一起亮一下,工作时候不亮的
还请高手分析下哦
哈哈,都想把新买的拆了看看了,就是后面的螺丝太多啦,呵呵

网友E:
恐怕不是好消息,如果灯交替亮,也许说明你把信号线接到电源线上了。当电源现有电流了,计算机就会发出标准的握手USB报文包,来识别硬件。很有可能你看见的交替亮是握手包。我觉得快没救了,可以拆了,看看里面的电路板有没有说明,也许还有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