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sp工程vxworks组建的添加问题

楼主:
 目前在编译BSP工程的时候遇见下面的错误:
In file included from ..\prjConfig.c:117:
C:\Tornado2.2\target\config\comps\src\net\usrNetShow.c:24: `RT_DISPLAY_MEMORY' undeclared
here (not in a function)
C:\Tornado2.2\target\config\comps\src\net\usrNetShow.c:25: `RT_BUFFERED_DISPLAY' undeclare
d here (not in a function)

我觉得好像是什么组件没有添加。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知道,指点一下

phb

网友:
谢谢,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知道的,很急,先谢谢了

网友:
查源码,应该可以找到g

网友:
组件方式和代码方式编译路径,修改路径都是不一样的。请确认下你的代码工程是否正确。
可以用source insight工具建个工程,查看此宏定义是否存在。

我现在都用的是直接修改方式,组件基本不用了。

网友:
代码工程查看过,就是在usrNetShow.c文件中没有包含定义RT_BUFFERED_DISPLAY变量的头文件,感觉上应该是加上了组件就会在文件中插入相应的头文件的定义,但是现在找不到相应的组件,看来要单独的修改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