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开机为什么会黑屏一下?

楼主:
从eboot到kernel里面,总是会黑屏一下,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我已经把display里面的driver里面的memset(framebuffer,0, sizeof(xxx))给注释掉了,还是有黑屏。。。

还要注释那个地方?

网友A:
看看OAL 里面OEMInit()的Display 初始化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OAL 里面OEMInit()的Display 初始化部分。

这里没有找到memset(xm,0,xxx)的东西啊。。。。。

网友B:
黑屏是FrameBuffer变化了,还是背光关闭后再打开呢。
查查OAL的初始化代码和Display Driv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屏是FrameBuffer变化了,还是背光关闭后再打开呢。
查查OAL的初始化代码和Display Driver。

大侠说的有道理
嘎嘎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
应该是把背光关闭了

网友:
黑正常,你贴图上去啊。或者弄个0xff上去刷屏。

网友:
不过也有可能是关闭了LCD的背光;

其实有内容显示,只是看不见。

网友:
很有可能是关背光了,我之前背光驱动加载的时候代码上关了一下,还以为是WINCE的问题,后来才发现是句代码问题。

网友:
好像不跑操作系统,给屏上电 也会黑一下

网友:
1.你在bootloader里面没有显示东西吗?
2.你开背光的时间太早了。

网友:
偶觉得是frambuffer变成0xff引起

网友:
好像是重新初始化LCD会黑一下。

网友:
重新初始化的时候会把LCD RESET。

网友:
如果lz指的是eboot到display driver加载中间的这一段黑屏,如果lz的很多兄弟所说,通过添加开机图片可以实现了
如果指的是display driver加载至desktop这一段的黑屏,可以通过修改display driver的public下的gpe类上层来实现,需要将一些public的代码移植到bsp下并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