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教关于uboot中断的问题

楼主: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把OMAP和FPGA通过一个RAM相连。需要FPGA给ARM一个中断,但是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中断的问题。
不知道这中断代码在uboot哪个部分修改或者自己加,是在start.s还是board.c里什么地方加。看了几天start.s和board.c,感觉上面的中断定义都是以类型来的,没有个别设备单独的定义。是不是uboot里根本不用改中断?在驱动里面去加?
希望各位高手能指导一下我,给我一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A:
如果EBOOT阶段不需要使用OMAP就不用在UBOOT设置相应的中断,在驱动中设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EBOOT阶段不需要使用OMAP就不用在UBOOT设置相应的中断,在驱动中设置就行了。

您好,我想我大概清楚一点了。我们用的芯片是TI的OMAP137,是ARM核与DSP核集成的一块芯片。要把这块OMAP板子与一个基于FPGA核的板子相连(FPGA与OMAP通信,)。通过一个双端口RAM。增加了一个FPGA的外围设备。UBOOT阶段主要是关闭中断。用不到这个外设,当真正要用这个外设的时候,就在驱动里改,增加一个FPGA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