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C0832内存映射的问题

楼主(2009-08-04):
请教ADC0832内存映射的问题
新手求助,现在有个adc0832以及s3c2410,怎样接线以及怎样内存映射使得arm的数据能直接通过内存赋值输出到0832中,先谢谢了~~~~~~~~~~~~~
内存
数据
接线

网友A:
你是说,将ADC作为一个RAM看待吧.
你将ADC接到没有用的RAM的内存区,即接上没有用到的GCS.
然后再把它用绝对地址定位法,赋给一个名字.对它进行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