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通信

楼主(2010-01-24):
CAN总线通信
CAN总线通信,16M晶振,在波特率1M到10K,自检发送都没有问题,但在5K发送数据时,出现发送不出去,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波特率
晶振
通信

网友A:
总线上有多少个节点?

网友B:
共有两个节点?也加的有匹配电阻120欧。谢谢!

网友C:
波特率10K就够低的了,还要低到5k?

网友D:
实验需要,距离要求远,急求解答,谢谢

网友E:
其它波特率正常吗?

网友F:
那估计是你用的can收发器不支持这么低的波特率

网友G:
可能是不支持

网友H:
那你传输多远呀,需要这么低的波特率

网友I:
上位机设置对吗? CAN板中上中端电阻,是不是每个上都有?

网友J:
估计还是配置的问题!
你还可以把程序下到另外一块板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