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读波形异常

楼主(2009-07-24):
关于I2C读波形异常
现做I2C通讯设备
主机是ARM 从机是atmel
现在写的数据和波形正确
读数据的波形问题在: 主机发送响应位后(数据第九个脉冲)时钟SCL变为低电平时,数据线SDA为低电平(正确为高电平,不知道是否正确,写数据波形时为高电平的)。
此时,这个SDA高电平的供给是主机控制,还是从机控制。
请各位高手指教,如何才能使这个响应位波形正确呢?在此谢过!
数据
主机
高电平
如何

网友A:
看看I2c的协议和芯片手册吧,自己看看,别偷懒。你也可以把相关代码贴出来。

网友B:
CLK由主机控制,对应的SDA为可读可写的IO(有可能是主机或是从机控制)
这是一个协议过程,具体你还得看你的器件的数据手册
很多具体器件都对标准有一定的改动
像时间长度啥的,这个调试还是比较郁闷的

网友C:
产生非应答信号的时候SDA为本来就是高电平吧

网友D:
有上拉电阻,主机和从机都可以让其变低,当主机发起通讯时和从机回应时都让SDA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