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湿度 HS1101 问题

楼主(2010-05-04):
湿度 HS1101 问题
用HS1101做温湿度变送器,同样的电路,同样的器件,采回来的数据有很大偏差,4个设备,4个数据,最小值跟最大值比较相差5%RH。
我用的是采频率的方式做的,电路参考HS1101里的电路,不知道还有没有的余地,我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做出来的不同设备一致性好,最好能在2%RH以内。
做过的或懂的大侠指点...
谢谢先
设备
数据
最大值
最好

网友A:
1.增加器件的精度,电阻1%以下;电容2%.等等.
2.数字滤波处理.

网友B:
我量HS1101的电容值,同一环境下,不同HS1101有相差2PF的,而1PF对应2.5%RH的湿度;再加上电路的耦合电容,很难做到一致性,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C:
需要加上 校准和修正算法,运行后对你的每台设备进行校准与修正下,以后就保存这些校准和修正参数,
一台设备只需要校准一次。
另外校准时,一定要用非常正确的测试数据进行校准,

网友D:
当然还可以 找HS1101的厂家咨询下,看他们是否有更好的算法。

网友E:
lz没有做过仪表开发吧,
楼上说的对,
需要用算法来修正你的测量曲线,
多点修正,让曲线尽可能的线性,
调试人员,按照你给的修正点来调试仪器就可以了,
然后修正值保存在每台仪器的flash里,
一般的仪器都是这样做的,
然后你说到了光电耦合,
如果没有必要,尽量减少这些器件,传感器如果加上这些器件,反倒精度降低了,
模拟部分一定要采用高精度元件,提高精度,如果国内元件不能满足要求,就用国外的,
高精度的线性光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