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工作原理

楼主:
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双向可控硅是怎样实现双向导通的,多谢了!难道光耦需要给正负脉冲可控硅才能实现双向导通吗

网友:
我还是看不到你的图片

网友:
http://hi.baidu.com/hunansunjianjun/album/item/e5b4d882b5fa78916d81195f.html
到这里来看吧

网友A:
我看很多电路都是通过一个单片机的IO来给上面那个图的光耦输入端来控制双向可控硅  想不通是怎么实现双向导通的  感觉只能实现一向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很多电路都是通过一个单片机的IO来给上面那个图的光耦输入端来控制双向可控硅? 想不通是怎么实现双向导通的? 感觉只能实现一向导通

看MOC3041的datasheet吧

网友:
MOC3041是过零触发的吧 我指的是不用这个光耦 怎样才能实现双向导通呢
请各位指点一下啊

网友:
怎么没人来看看   我自己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hi.baidu.com/hunansunjianjun/album/item/e5b4d882b5fa78916d81195f.html
到这里来看吧

也看不到图

网友:
百度,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很多电路都是通过一个单片机的IO来给上面那个图的光耦输入端来控制双向可控硅? 想不通是怎么实现双向导通的? 感觉只能实现一向导通

那个光耦里面是一个双向二极管。
你了解常用的那种调光电路吗?
跟这个是一样的。

网友:
在两次过零点进行触发就可以了!

网友B:
给任意一个方向的脉冲,它都会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任意一个方向的脉冲,它都会导通的...

发光二极管两端用单片机给低电平时 那个双向二极管也会导通吗????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任意一个方向的脉冲,它都会导通的...

发光二极管两端用单片机给高电平时 那个双向可控硅的上阳下阴那个管子肯定会导通 但是单片机给二极管两端低电平时呢? 可控硅能导通吗??

网友:
http://hi.baidu.com/hunansunjianjun/album/item/e5b4d882b5fa78916d81195f.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电路......

http://hi.baidu.com/hunansunjianjun/album/item/e5b4d882b5fa78916d81195f.html

网友:
还是看不到图

网友B:
看了你的那个图.....它是用低的直流控制大功率的交流负载.....

MCU的一个IO口给出一个高电平,会使PC1导通,Q1也就会导通,负载工作....
如果给低电平,就不导通,负载不工作....

我前面说的"给任意一个方向的脉冲,它都会导通的..." 仅是指双向可控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那个图.....它是用低的直流控制大功率的交流负载.....

MCU的一个IO口给出一个高电平,会使PC1导通,Q1也就会导通,负载工作....
如果给低电平,就不导通,负载不工作....

我前面说的"给任意一个方向的脉冲,它都会导通的..." 仅是指双向可控硅....

请问我想用可控硅光耦去隔离控制40A电流可控硅的导通角,实现AC380V移相调压,MOC3083是过零触发光耦可控硅,只能控制大可控硅的零点开关,MOC3052虽然可以实现,只能应用在240V的电路中,请各位给推荐一个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不知道MOC3052M行不行??
DATASHEET写的 600V peak blocking voltage
现在没有三相电也没法试试
请问各位大哥来解答一下!

网友:
加一个扩流可控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