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助,一个课程设计

楼主:
1、简易数字电压表的设计:
要求:可以测量0-5V的8路输入电压值,并在四位LED数码管上轮流显示或单路选择显示,测量最小分辨率为0.019V,测量误差约为 0.02V。

各位请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
Google,Baidu一下很多的~,这个题目太简单了,资料也多,漫天遍野

网友:
up,估计没人会给你做的,自己编吧,还能学点东西

网友:
对应的解决方案很多啊。
一会给传给你参照的设计与源码。

网友:
这里就有一个,虽然没图,但已经说明怎么连接了,你可以参考下

你也可以去一些单片机之类的论坛站内搜索一下就有N多例子了~

网友A:
这个太简单了 还是毕业设计呢?我这有源码

网友:
我也知道直接然别人做不好,但是用汇编语言编程,还要protus软件制作的仿真图,这些都不会,那个protus用都没用过,我也不是学习单片机的,只有两天的时间,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各位给发到我邮箱viszl@sina.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应的解决方案很多啊。
一会给传给你参照的设计与源码。

谢谢,如果有的话直接发到我的邮箱里就可以,邮箱viszl@sina.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简单了 还是毕业设计呢?我这有源码

麻烦发给我一份,谢谢了,实在是不会弄这些东西

网友:
这里有protus软件制作的仿真图,不过是用C语言做的,什么都写好了,也能正确仿真,你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
http://proteus.5d6d.com/thread-2946-1-1.html
这个,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应的解决方案很多啊。
一会给传给你参照的设计与源码。

谢谢,如果有的话直接发到我的邮箱里就可以,邮箱viszl@sina.com

相关设计与源码 都有。 你晚上7点QQ我吧,QQ:94648103

网友:
建议你还是自己先琢磨琢磨,有问题了在和大家交流!

网友:
给你发了个源码,汇编的 可以参考

网友:
这个设计 还是很多资料 可参考。
到时还有问题,在交流。
关键是弄明白原理。

网友D:
引用楼主 viszl 的回复:
1、简易数字电压表的设计:
要求:可以测量0-5V的8路输入电压值,并在四位LED数码管上轮流显示或单路选择显示,测量最小分辨率为0.019V,测量误差约为 0.02V。

选一个AD,采样数不得低于5/0.019 = 263  ,故10位以上AD就可以满足要求。
数码管驱动电路很简单,网上一大把。
针对以上,单片机可以选STC12C5A60S2,自带8路10位AD。
希望对你有帮助。

另外,既然是做毕业设计,自己多动动脑,才可以真学到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楼主 viszl 的回复:
1、简易数字电压表的设计:
要求:可以测量0-5V的8路输入电压值,并在四位LED数码管上轮流显示或单路选择显示,测量最小分辨率为0.019V,测量误差约为 0.02V。

选一个AD,采样数不得低于5/0.019 = 263? ,故10位以上AD就可以满足要求。
数码管驱动电路很简单,网上一大把。
针对以上,单片机可以选STC12C5A60S2,自带8路10位AD。
希望对你有帮助。

另外,既然是做毕业设计,自己多动动脑,才可以真学到知识。

楼上说的对; 关键是做完毕业设计的同时,学到知识。 真正的理解了你的设计与你的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楼主 viszl 的回复:
1、简易数字电压表的设计:
要求:可以测量0-5V的8路输入电压值,并在四位LED数码管上轮流显示或单路选择显示,测量最小分辨率为0.019V,测量误差约为 0.02V。

选一个AD,采样数不得低于5/0.019 = 263? ,故10位以上AD就可以满足要求。
数码管驱动电路很简单,网上一大把。
针对以上,单片机可以选STC12C5A60S2,自带8路10位AD。
希望对你有帮助。

另外,既然是做毕业设计,自己多动动脑,才可以真学到知识。

楼上说的对; 关键是做完毕业设计的同时,学到知识。 真正的理解了你的设计与你的劳动。

呵呵,我明白你们说的,这不是毕业设计,只是课设,今天一天都在弄这个,不过我对这方面真的是没弄多明白,谢谢各位了,结贴

网友:
zuo做没有  我们老师也要我们做这个,我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做,做完了把你那份发过来让我参考一下QQ506490527
              先 谢谢兄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