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6410平台上加过背光的驱动吗?

楼主:
我把2440的背光部分驱动加入到6410的BSP中,写了一个小的应用程序,驱动无法打开有失败的提示,可是我在6410的注册表对应位置已经看到加入的backlight.dll了,这是怎么回事,大家知道吗?

        HANDLE hDrv =
                CreateFile(L"BAK1:",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FILE_ATTRIBUTE_NORMAL,NULL);

        if(INVALID_HANDLE_VALUE == hDrv)
        {
                TRACE(L"Failed to open Driver...\n");
                return false;
        }

网友A:
看看是否加载了,看注册表是否加载成功。

网友B:
我在CE60的注册表中已经看到了backlight.dll, 加载应该是没成功,要不怎么说失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加载了,看注册表是否加载成功。

怎么看注册表是否加载成功啊?

网友:
6410的板子 优龙有背光驱动和应用测试,你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CE60的注册表中已经看到了backlight.dll, 加载应该是没成功,要不怎么说失败啊

???

远程注册表查看工具看看,有没有那个选项,即可。

网友:
请问远程注册表查看工具没有看到6410这个设备,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楼主 xilangyue 的回复:
我把2440的背光部分驱动加入到6410的BSP中,写了一个小的应用程序,驱动无法打开有失败的提示,可是我在6410的注册表对应位置已经看到加入的backlight.dll了,这是怎么回事,大家知道吗?

HANDLE hDrv =
CreateFile(L"BAK1:",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FILE_ATTRIBUTE_NORMAL,NULL);

if(INVALID_HANDLE_VALUE == hDrv)
{
TRACE(L"Failed to open Driver...\n");
return false;
}

6410三星原厂实现了背光的,只是后来经过很多厂家改来改去,最后都变样了。

直接从2440移植过来都可以了,改下PWM控制就可以。

网友:
这个注册表查看工具是VS2005, TARGET 菜单->Remote tools->Registry Editor,打开后里面没有我当前连接的6410开发板这个设备,应该是怎样的啊?

网友C:
原始的驱动也只是一个框架吧,还需要自己补充代码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始的驱动也只是一个框架吧,还需要自己补充代码才行

对,在switch中加自己的case分支就好了。然后实现代码。

网友:
我没有找到原始的驱动啊,在哪里下载啊?有框架就行啊

网友:
看注册表中驱动是否加载,另外看看背光的Prefix是不是BAK,如果不是BAK你那个语句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不知道如何查看注册表就是背光的驱动的必要函数中加些打印信息,看看有没有加载成功。

网友:
好了,终于好了,看来是6410和2440拷贝驱动的语句是有区别的。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我的板子带背光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