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远程工具,不能使用ActiveSync连接的问题

楼主:
现象:

“VS2005->Target->Remote Tools”打开的远程工具,当选用ActiveSync作为连接方式时,会出现如下错误:

“The Microsoft ActiveSync reported the following error: Unable to load device side components”
按照这个方法:http://blog.eeworld.net/ok138ok/archive/2009/07/16/4355050.aspx
操作后,还是出现一样的错误。

pc环境是:

同时安装了ce5.0和ce6.0
cepc:x86架构

请问还有什么地方我没有设置好吗?

网友:
ActiveSync软件有反应吗?能直接用这个浏览文件夹吗?

网友:
一般你直接接上USB,那个同步软件就会有反应吧

网友:
用开始菜单里的远程工具吧,VS2005里自带的好像是有点问题。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开始」菜单\程序\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Visual Studio Remote Tools\

网友:
看看VS2005->Tools->Options->Device Tools->Devices选择设备,点击Properties,看看Transport一项是否是TCP Connect Transport,Configure中Device IP address是不是Obtain an IP address automatically using ActiveSync

网友:
sunrain_hjb:
用过开始菜单里面这个工具,发现链接方式都是ktil,不能使用

yl198753:
没有反应,软件,只是还是提示一样的错误
采用ce default device这个作为链接设备,在VS2005->Tools->Options->Device Tools->Devices选择设备里面没有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