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子琴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电子琴,用的是51的芯片,但是老是调不出来对应的音调,请达人相助,是电路有问题还是程序不对!
我的思想是在P1口产生对应频率的方波,谢谢
下面附程序(只产生最简单的do):
C:
#include
sbit P1_0= P1^0;
void  change() interrupt 3 using 0 //中断服务,从新设置初值并改变P1.0口的状态
{
T1 = 0xFC44;
if(P1_0)
{
  P1_0 = 0;
  return;
}
P1_0 = 1;
return;
}
void main()
{
  TMOD = 0x10;//置T1为方式1
  TR1 = 1; //计数允许
  EA = 1; //CPU允许
  ET1 = 1; //开中断
  T1 = 0xFC44;
  while(1)
  {
  ;
  }
}

汇编: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400H
MAIN: MOV  P1,0H
  LCALL DELY
  MOV  P1,#0FFH
  LCALL DELY
  AJMP MAIN
DELY: MOV  R3,100
DLY: NOP
  DJNZ R3,DLY
  RET
  END

网友:
补下原理图

网友:
晕,怎么发不上图片呢。
简述一下:信号从p1.0口出来接到LM386上面,经过放大驱动喇叭。
试验时量的P1.0口在2~3V之间,386的输出在4V左右。驱动喇叭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还有杂音产生,接收到电台信号了 ..555...

网友:
顶给达人看到!

网友:
方波不要滤波下?高次谐波怎么处理?

网友:
有滤波,从386出来,经过一个电容滤波后再进入喇叭的

现在基本效果已经出来了,基本的 12345671(高次谐波没加),还在思考如何加进去,望达人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