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db与cdb相互转换的问题,急~~

楼主:
   如何实现mdb与cdb的相互转换呢,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多是用Microsoft ActiveSync 工具栏下的导入数据库做的,可是我的ActiveSync 工具栏下根本就没有导入数据库这一项,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也在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547501上下载了一个转换工具,可是在转换的时侯显示“远程调节器用失败”。

网友: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怎样能转换成功的,麻烦帮帮忙啊,在线等。。。

网友:
我们不用这个,一直用XML,这样在PC和ARM上通吃。

网友:
呵呵,我是想用ADOCE 访问ACCESS,由于在PPC上不能直接访问MDB,所以只能转换成CDB了,可是我在网上找的方法都没能实现,想用多数人用的ActiveSync ,可是为什么我的ActiveSync工具栏里没有参导入数据库这个选项呢?

网友:
过去一个晚上了,还是没有人理,麻烦各位高手帮忙看看啊,急。。

网友:
是不是ActiveSync的版本不对呀?郁闷。。我用的是ActiveSync4。5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这篇文章:
网址:http://hi.baidu.com/%E7%8B%BClove2008/blog/item/a4f660229f255faf4723e838.html

网友:
果然是我ActiveSync版本不对,重新安装了ActiveSync3。1,工具栏里就找到“导入数据库表”了。可是问题又出来了,调用远程过程失败,郁闷

网友:
我在网上查到,远程过程调用失败,要做以下的步骤,
1。ActiveSync软件的安装目录下有个叫REGSVRCE.EXE的文件,把它拷进CE的根目录下
2。有8个DLL文档拷贝到CE的windows下
我照做了,不过还是出现远程过程调用失败的问题。

网友:
过完年再来上网,还是没人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