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系统外界模块的驱动加到WinCE操作系统中?

楼主:
我主板的操作系统准备用WinCE 6.0,外接了一个GPRS模块,还有几个其他模块。怎么把外接模块的驱动加到WinCE中啊?是像XP中那样安装呢?还是必须在定制系统的时候就把驱动程序加入进去呢?如果是后者,定制过程中,怎么把驱动加进去啊?我现在的驱动就是一个安装文件。我系统定制好后,是不是增加驱动,就得重新定制操作系统呢?急盼回复中!

网友:
如果是流接口驱动可以直接加载。

网友:
楼上能否详细点?我刚学WinCE,还很生疏。现在的驱动就是购买模块时,商家给的驱动程序。我也搞不清楚是不是流接口驱动。商家技术支持的人说是可以在WinCE系统下使用的。

网友:
商家给的去驱动是.dll+.reg 还是.CAB的,如果是.CAB的需要把驱动跟注册表文件导出来。
在PB中platform.bib的文件中引入.dll驱动文件
并在platform.reg添加相应的.reg注册表文件
重新编译内核一下就行了

网友:
最好是在定制系统时增加
DLL+注册表项

网友:
#3楼的意思我明白了一些。商家给的就是一个安装文件。我在XP下直接安装就可以用了。我在里面找到了dll文件,但是不止一个,有十几个这么多。我也不清楚是否都要加进去呢?还有就是我没找到.reg注册表文件,不知道该怎么找到这个文件?如果是.CAB的,怎么把驱动跟注册表文件导出来呢?望再指导一下啊

网友:
找个Wince Cab Manager就可以导出来了,
把导出来的所有.dll跟注册表文件添加到内核就行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诸位。虽然我还是不是很明白具体过程是什么。我看一本书上写的是在定制的系统的.reg文件里面加上一部分代码来实现加载驱动的。但楼上说的将.reg文件和.dll文件加到内核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
流驱动简单.但是CAB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