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 4的一些问题

楼主:
小菜在学习中断的时候遇到以下一段代码,可是在AVR STUDIO4的编译过程中遇到错误,往各位大侠抬手想助,小菜这厢有礼了

volatile unsigned int interrupt=0;//提醒编译器这个数是改变的不能优化
void inter(void);
SIGNAL(SIG_INTERRUPT0)
{
        interrupt=interrupt+1;
        for(interrupt>9)
                        interrupt=0;

}
int main(void)
{
        inter();
        DDRD=0xf0;
        while(1)
        {
                PORTD=(interrupt<<4);
        }
}
void inter(void)
{
                EIMSK=0x01;//使用外部中断0(INT0)
        EICRA=0x02;//下降沿请求(异步)
        sei();//SREG的最高位置1

}

提示的错误是
../222.c:10: warning: value computed is not used
../222.c:1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222.c:10: error: expected 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网友A:
for(interrupt>9) interrupt=0;//??
if(interrupt>9) interrupt=0;

网友:
AVR STUDIO4 没有编译C代码的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r(interrupt>9) interrupt=0;//??
if(interrupt>9) interrupt=0;

语法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