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9C52最小系统的求救

楼主:
我的单片机接了一个最小系统不能正常运行不知道有没有错。
40脚,31脚 接VCC,20脚接GND,18,19脚接12MHZ的晶振,晶振接了2个22PF的电容然后接GND,9脚接GND。
不知道有没有错请各位指导指导。

网友:
复位电路。。。

网友:
只有复位没有加,上电复位,手动复位都是可以的

网友:
检查复位电路,还有检查有没有虚焊之类的。

网友A:
复位在9脚,工作时在低电平。我直接接低电平不可以吗?

网友:
复位应该是脉冲

网友:
复位接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在9脚,工作时在低电平。我直接接低电平不可以吗?

不知道你使用的是哪款MCU,复位脉冲信号的持续时间可以参考手册,普通的设计是上电复位,(注意:高电平的有效时间),R=10Kohm ,C=0.1uF 。 你可以试试 。

示波器检测复位信号,当然问题也可能出在晶振上,检测一下吧。

网友:
直接接低电平 上电时怎么能复位。51 可以简单的用个10K电阻跟10uf的电容 连接成上电复位

网友:
看Datasheet上是怎么接的,你就怎么接

网友:
我已经改了之前的。这是我的电路图一摸一样的,检查过没有虚焊。帮我看一下吧。

网友:
首先电路图 看不到啊,楼主再贴下图。

另外你的89C52 下载程序了吗?

你怎么断定 你的最小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啊?

网友:
搞好了,谢谢。我去用示波器检验过,可以用。

网友:
要接复位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钻同你的说法
我也是真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