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s2008搭建wince开发环境

楼主:
如何在vs2008上搭建wince5.0/wince6.0环境?
需要下载安装哪些软件?
wince模拟器和wince SDK有什么区别?

网友:
如果是wince5.0直接打上2008年的roll up补丁然后导出SDK, 用VS2008就可以开发了, 具体的流程你自己探索下吧, 我的vs2008被我删掉了.

网友:
用过VS2005建6.0的环境,5.0的应该是不行,2008不清楚。
安装的时候下载VS及升级包,PLATFORM BUILDER 及升级包。

对于5.0,SDK是可以包含模拟器的,创建SDK的过程中把它加进去。

网友:
SDK即软件开发工具包, 有了这个你才能开发特定设备的应用程序.
而模拟器是模拟你的硬件运行环境的, 在没有目标硬件平台的时候, 可以用模拟器测试大部分软件功能.

网友A:
你是做应用开发,还是系统开发?

应用开发安装SDK就可以了(当然,安装的时候要选择mobile设备开发支持)

至于系统开发,ce5.0和ce6.0都没办法在VS2008下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应用开发,还是系统开发?

应用开发安装SDK就可以了(当然,安装的时候要选择mobile设备开发支持)

至于系统开发,ce5.0和ce6.0都没办法在VS2008下进行。

像播放器之类的属于应用开发吧,应该可以在vs2008下进行吧。
系统开发是什么范畴,一般包括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应用开发,还是系统开发?

应用开发安装SDK就可以了(当然,安装的时候要选择mobile设备开发支持)

至于系统开发,ce5.0和ce6.0都没办法在VS2008下进行。

像播放器之类的属于应用开发吧,应该可以在vs2008下进行吧。
系统开发是什么范畴,一般包括哪些?

还以为你说的是系统开发。系统开发就是开发WINCE的OS。
播放器属于应用开发,安装相应的SDK就行了,可安装一个带模拟器的SDK。

网友:
pb5 导出的SDK可以用在 VS05 上,08就不知道了。

网友:
1. 安装vs2005
2. 安装vs2005 SP1
3. 安装Plateform Builder for CE 6.0
4. 安装CE6 Plateform Builder SP1
5. 安装CE6 R2
6. 安装CE6 R3
7. 安装CE6 QFE

这里只有一个安装05的大概过程,08的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但是我安装了sdk,在vs2008下看不到wince项目选项,创建不了wince项目。

网友C:
那应该是你安装的不对吧,或者是创建的时候选择的不对,
我用PB5.0导出过带模拟器的SDK,在VS2005和2008都试过了,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是你安装的不对吧,或者是创建的时候选择的不对,
我用PB5.0导出过带模拟器的SDK,在VS2005和2008都试过了,可以用。

能否给个下载地址?

网友:
直接安装这个SDK就可以在vs2008下创建wince项目了?不需要安装别的了吧。

网友:
我安装Windows Embedded CE 6.0失败,不知道Windows Embedded CE 6.0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是你安装的不对吧,或者是创建的时候选择的不对,
我用PB5.0导出过带模拟器的SDK,在VS2005和2008都试过了,可以用。

能否给个下载地址?

那个东西太大了,40M 呢,没地方传,并且是公司用的,不方便传,只能是教你方法,然后你自己找个platform builder5.0搞一下,或者是找人帮你弄一下。
参考:定制带有模拟器且支持ActiveSync调试的WINCE5.0 SDK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安装vs2005?
2. 安装vs2005 SP1
3. 安装Plateform Builder for CE 6.0?
4. 安装CE6 Plateform Builder SP1?
5. 安装CE6 R2? ?
6. 安装CE6 R3? ?
7. 安装CE6 QFE

这里只有一个安装05的大概过程,08的就不太清楚了?

需要安装“Plateform Builder for CE 6.0”,才能在VS2005中找到CE裁减选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