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任务的优先级最高

楼主:
各位大虾,小弟问个问题,希望大家指教!!
我现在做个网络通信的驱动,有一个任务rxFrameProcess,用来处理从网络上来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类型做不同的处理,再把提取的数据载荷放到指定的数据链中。而用户的应用程序从数据链中读取处理过的数据。这个任务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sem_ID rxSem;
void rxFrameProcess()
{
       FOREVER
       {
               semTake(rxSem);
               /*处理数据*/
               semGive(rxSem);
       }
}

这个任务由初始化函数生成
int init()
{
     taskSpawn("rxFrameProcess", 90, 0x100, 2000, (FUNCPTR) rxFrameProcess, 0, 0, 0, 0, 0, 0, 0, 0, 0, 0);
}
信号量由中断一个处理函数给出。也就是说,每次收到数据,中断处理函数给出信号量rxSem,然后rxFrameProcess就来处理数据。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我的任务的优先级是90,但是如果上层的用户产生了一个更高优先级的任务,不停的读接收数据链

例如:
int readData()
{
       while(1)
       {
                /*读数据*/
                if(有数据)
                      返回数据;
                         return ;
                }
                else
                     continue;
       }
}

那么这个rxFrameProcess任务即使获得了信号量也无法处理数据!!因为CPU被占用了!!

那我怎么才能合适的设置我的rxFrameProcess任务的优先级了,保证它比任何其他的应用进程都高了?难道设成1??

换句话说,就是我有个任务,如何才能保证这个任务的优先级不比其他应用任务的优先级低了??

谢谢!!

网友:
小弟很急啊!难道这儿都没有高人么??

网友:
使用netjobAdd,添加到系统中。

网友:
你的这个任务如果是用来处理网络接收数据的 ,那么优先级就不可设得太高,因为网络驱动本身有个“tnettask”的任务,是用来进行以太网数据接收的,优先级为50.那么你自己的任务优先级就必须要大于50.

     你的这个 问题需要通过更改设计思路来解决 。你可以在rxFrameProcess里处理完数据后,在使用一个新的信号量来通知readData任务来接收你已经处理完的数据。   这样就避免readData中一直死查询,占用cpu时间。

网友:
一般来说,建议用户的应用程序任务优先级不可以高于100的吧?

网友:
设的太高其他任务都没有办法正常运行了。
2楼和4楼说的都非常在理,我个人偏向于2楼的建议。

网友: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做得不是面对以太网的,而是面对FC网络的驱动。给别人的应用提供一个API。比如int msgRecv(char *pBuff).
万一别人编了死等的一个程序:
recvMsg()
{
    int size;
    char recvdData[1024];
    while(1)
    {
        size=msgRecv(&recvdData);
        if(size>=0)
        break;
    }

}

那么我下面的驱动处理程序不就死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