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ARM中断函数的格式

楼主:
void __irq watchdogIRQ(void)
{
        ledblink();
        isBlink=~isBlink;
        if(isBlink==0)
        {
                blink_count++;
                uart_send_str("Times of blinking are:");
                uart_send_num(blink_count);
                uart_send_str("\n");
        }
        ClearPending(BIT_WDT);
        return;
}
在上面的代码中,不清楚“void __irq watchdogIRQ(void)”中__irq是什么意思?然后中断函数的格式又是怎样的,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可能是typedef过来的,或者是一个宏,你search 一下头文件应该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网友:
不是typedef的或宏...它是特定编译器所支持的关键字.
这样定义的函数会在进入的时候保存所有的寄存器,而不是ATPCS规定的那几个寄存器.

网友:
__irq 在不同的编译器,有不同的处理情况,比如KEIL和ADS是不相同的。 为了方便使用高级语言编写异常处理函数,ARM编译器对异常处理函数做了特定扩展,只要使用关键字_irq,这样编译出来的函数就满足异常响应对现场保护和恢复的需要;可以自动返回原来的现场。

网友:
在ADS编译器中,“__irq”专门用来声明IRQ中断服务程序,如果用“__irq”来声明一个函数,那么该函数表示一个IRQ中断服务程序,编译器便会自动在该函数内部增加中断现场保护的代码.

网友:
是ARM C的关键字~~~~~~~~

网友:
楼上诸位的解释非常到位了。

请看文档《ADS_DeveloperGuide》:
The __irq keyword:
Preserves all ATPCS corruptible registers
Preserves all other registers (excluding the floating-point registers) used by the function
Exits the function by setting the program counter to (lr - 4) and restoring the CPSR to its original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