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ueVendorTransfer USB_DEVICE_REQUEST

楼主:
IssueVendorTransfer执行对Device的写操作失败,GetLastError为31
我的USB_DEVICE_REQUEST是这样的
         req.bmRequestType = USB_TYPE_VENDOR|USB_RECIP_DEVICE;//(0x02<<5)|0 设备到主机,命令为厂商提供的
        req.bRequest = 2; // 不清楚厂商的命令是什么
        req.wIndex = (USHORT)reg;        //datasheet上给的register地址
        req.wLength = 1;        //返回1个字节
        req.wValue = 0;
IssueVendorTransfer的调用是
dw = IssueVendorTransfer(pDrv->lpUsbFuncs,pDrv->hDevice,
                                        NULL,NULL,
                                        USB_OUT_TRANSFER | USB_SHORT_TRANSFER_OK,
                                        &req,&buf,
                                        NULL,&dwBytes,
                                        INFINITE,&dwErr);
得到dw ==31,A device attached to the system is not functioning这是MSDN上给的解释
我调用LPSET_FEATURE返回成功,说明对EndPoint0的标准命令是可执行的,难道就是厂商的指定命令USB_DEVICE_REQUEST的设置不合适?
请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大大帮我看一下

网友:
厂商没技术支持?

网友A:
你去看下我之前发的一个帖子 吧,我最后总结了一下。

网友:
Datasheet上有这么一句话:
The internal USB descriptor ROM will be accessed in response to a USB GET_DESCRIPTOR command.
这句话的理解是不是:内部rom,存放USB的设备信息,就是一个USB_DESCRIPTOR,通过GET_DESCRIPTOR命令可以得到这个厂商指定的DESCRIPTO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看下我之前发的一个帖子 吧,我最后总结了一下。

VendorTransfer的USB_DEVICE_REQUEST是从pBufIn传入的,我也不知道你的USB_DEVICE_REQUEST是不是厂商指定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