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根据开发板做出一个成品机器?

楼主(2009-11-21):
请问怎么根据开发板做出一个成品机器?
刚准备学嵌入式开发,买了个mini2440的开发板,我突然想了解:如果要根据这个开发板做成一个成品的样机,我要经历一些什么过程?或者说实际过程中这个该怎么做,需要那些步骤?请各位前辈多多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mini2440做什么的?做产品是指做出来硬件实体吗?

网友B:
开始你要了解这个mini2440的基本功能,主要特点,它比同类芯片的优势。
你要做成什么方向的产品也是个问题。
一个开发板只是一个平台,你要添加什么功能来考虑外围电路。
成本,稳定啊各个方面都要考虑的。

网友C:
多谢楼上两位前辈,做产品是指做出来硬件实体!

网友D:
模具——》电路设计——》采购——》驱动移植编写——》应用——》样品——》测试——》出货

网友E:
开发板 对于产品的帮助 就是他是一个基石;
如果想根据开发板 做出一个产品,
首先最重要的是评估你要的产品的功能和性能需求,从而得出你这块基石 是否能承载那些功能和性能;
如果不能满足,就别想了,基石不牢,最终必定失败!
如果这块基石能满足你的需求,就充分这块基石,进行如下评估和修改移植:
1、既然CPU满足产品的需求,那么最小系统能否满足需求? 一般可以COPY过去,但部分PIN脚的功能需求修改或者添加。
2、电源系统是否可以满足需求? 这里重点关注性能,否则产品的可靠性需求就肯定达不到需求;当然如果功能不满足,则需要看业内该CPU的典型配套的电源管理系统是否可借用,当然尽量少改,否则软件的考验很大。
其他SDRAM 或DDR ,以及FLASH、TFT LCD、一些配套的模块与外设,都需要评估,
开发板的东西一般重点是功能实现; 而产品一般都重点在于性能和可靠性,功能都不在话下;如果连功能需求都做不到,就别提做产品。 产品的生命体现在可靠性。

网友F:
很好,很强大,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