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USB通信负载能力

楼主(2010-04-30):
工控机USB通信负载能力
我们经常利用工控机USB给产品download软件,但是一台工控机给最多只能查10条USB下载线分别给10台产品下软件,如何提升工控机效率,加DDR2都没有效果
download
工控机
能力
通信
产品

网友A:
这个得看它的瓶颈在哪里了,CPU慢了?内存小了?还是内存慢了?(这个已经排除)。USB慢了?是不是USB2.0的?或者它的硬件性能决定,负载不起太多的USB设备。
或许它已经是最高效率的运行了,不存在瓶颈都有可能,呵呵

网友B:
除了楼上所说之外
还有可能是USB封包控件的内存空间限制,只能同时支持十个函数调用控件封包等等
这就涉及到软件的结构了

网友C(2010-06-10):
工控机的USB负载能力,我发现和主板的芯片组有很大关系,ICH9比ICH7要强,实验证明ICH9可以带14个,但ICH7带11个不会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