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问个基础问题,WinCE下的程序是怎么开发的?

楼主(2010-01-04):
来问个基础问题,WinCE下的程序是怎么开发的?
微软应该为WinCE应该提供PC机上运行的开发环境吧,在开发环境下编译连接,生成输出文件,然后用编程器写到嵌入式系统中,应该是这个样子吧?我一直用TI的DSP/BIOS做学习,对WinCE不了解.
程序
开发
微软
WindowCE

网友A:
如楼上所说的,如果是OS的话就使用Platform builder5.0或者是Platform builder6.0搭配Visual Studio2005
如果是开发应用程序就可以使用EVC,Visual Studio2005或者2008并安装相应SDK。

网友B:
用evc或者vs2005/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