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里面CreateThread错误

楼主:
在驱动程序初始化函数里面,创建一线程
      if ( (pAXP182->IST = CreateThread(NULL, 0, AXP182_IST, NULL, 0, NULL)) == NULL)
        {
            dwErr = GetLastError();
            DEBUGMSG(ZONE_ERR,(TEXT("AXP182_Init ERROR: Unable to create IST: %u\r\n"), dwErr));
            goto _init_error;
        }
驱动加载的时候就出现:
Prefetch Abort: Thread=83cce000 Proc=8202634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02811528(???+0x02811528) RA=03f8df8c(coredll.dll+0x0001df8c) BVA=02811528 FSR=00000005
而且线程没有运行

请问是啥问题呀 ?谢谢

网友:
pAXP182->IST这个是不是野指针?

网友:
AXP182_IST 是不是这个函数类型不匹配呀?

网友:
CreateThread 返回一个HANDLE,不是一个函数。这样写:

HANDLE hThread;
if ( (hThread = CreateThread(NULL, 0, AXP182_IST, NULL, 0, NULL)) == NULL)
{
....
}

网友:
pAXP182是这样定义的呀
typedef struct _AXP_CONTEXT {
.........
    HANDLE      DoneEvent;      // I/O Done Event
    HANDLE      ISTEvent;       // IST Event
    HANDLE      IST;            // IST Thread

........
    CEDEVICE_POWER_STATE    Dx;
} AXP_CONTEXT, *PAXP_CONTEXT;

网友:
DWORD AXP_IST(PVOID pParms);

网友:
函数类型是这个呀 DWORD AXP182_IST(PVOID pParms);

网友:
INVALID_HANDLE_VALUE = -1 而不是0

网友:
谢谢各位
不知道咋弄的,现在好了 ,貌似init函数返回值的问题